自己制作的最小单片机系统用不了定时计数器中断,在开发版上却可以

楼主(2019-04-26):
为什么烧了同样程序的同一块芯片,其他I/O口的功能正常,但是定时计数器中断却出了问题。就是在普中开发板上定时器中断可以用,自己做的最小系统定时器中断却用不了。实物就快做成了,就卡在这里了,求大佬,谢谢了。

楼主:
是我的EA与vcc之间没接电阻?还是我使用了P3^7口对其有影响?还是没接上拉电阻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我的EA与vcc之间没接电阻?还是我使用了P3^7口对其有影响?还是没接上拉电阻……

把原理图和程序发上来,看了才能判断毛病。

网友B:
问问题要给出具体信息。你的最小系统的电路图不放,实物不放。大家怎么知道你哪里有问题

网友C:
你把两个板的电路图贴出来才能帮你看,不然只能空猜。

网友D:
是不是你自己做的最小系统,焊接时线路有问题,导致最小系统没有发挥到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