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单片机+ADC0832值比较报警程序判断哪里错了?

楼主(2019-04-26):
void proc()
{
    ad_data =Adc0832(0);
        ad_data=ad_data*500/255;
        if(shu1>=(shu*100)|shu1==0|ad_data<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1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1=0;
        }
           if(beep1==1)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,指示灯闪烁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beep=!beep;
          delayUs(500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}
}

楼主:
主要想问一下ADC0832获取的值比较之后报警是不是这么写的  BEEP1是一个标志位,IF里面前两个或是另外两个报警的条件 有没有大佬告诉我下 第三个条件应该怎么改才能成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