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给stm32h750vbt6扩展ram和片外flash

楼主(2019-04-26):
stm32h750vbt6是去年st新推出的m7内核的高性能mcu,100脚的很便宜,但ram只有1m,flash只有128k,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扩展,其实就是并行fsmc变成了串行的qpi/spi/iic/sdio,今天我告诉大家能扩展什么flash和ram芯片。必须是3.3v的芯片
1.eeprom at24cxx(iic)
2.fram fm24cxx(iic) fm25clxx(spi)
3.sram 23lc1024(128KB qpi/spi)
4.dram(psram) ly68l6400(8MB spi/qpi)
5.norflash mx25lxx 73(spi/qpi 不带dtr) 45(带dtr spi/qpi)
其实华邦的也可以就是速度慢一点 qspi最快50mhz w25qxxfv(spi/qpi 不带ddr) jv-ddr(spi/qpi 带ddr)
6.nandflash w25nxxgv(spi/qpi)  CSNP1GCR01(贴片式sd卡 128m sdio/spi 与sd卡兼容)淘宝搜sd nand
只是h750vbt6用psram,100脚以上的bga封装的可以扩充sdram最大32 MB,vbt6扩充psram淘宝上能买到的最大8MB

CS SDNAND Product specification V1.0.3(2).pdf

网友A:
谢谢大神,如果有QSPI启动的代码就更好了

网友B(2020-01-11):
楼主,有点不明白,H750内部FLASH小,需要使用QSPI外扩FLASH,一般用的是华邦的。IIC、SDIO、SPI我也懂。但是PRAM是怎么扩展的?用SPI协议吗?

网友C(2020-06-19):
ESP-PSRAM64H 64Mpsram

网友C:
有真实用过的吗?说说经验可行性

网友D(2020-08-07):
750VBT6的QSPI,有人同时外挂过PSRAM和FLASH吗?

网友E(2021-04-28):
引用 网友D:
750VBT6的QSPI,有人同时外挂过PSRAM和FLASH吗?

QSPI有两个BANK,但是只有一个地址,可以同时挂FLASH扩带宽;如果同时挂flash和PSRAM,估计只能当扑通SPI使用,不能映射内存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