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roteus中只有一个单片机,怎么装载两个hex文件呀?

楼主(2019-04-26):
请问proteus中只有一个单片机,怎么装载两个hex文件呀?

网友A:
仿真和实物都不可能把两个hex文件装载到一个单片机中,只能把两个C文件合理合并后生成一个hex文件装载。

网友B:
单片机本身内存是很小,实际中每次下载只有一个hex文件,而仿真也是,职能每次更换,如果要实现相同类型功能,可以编译成一个hex文件,用个中断就好

网友C(2020-03-30):
引用 网友B:
单片机本身内存是很小,实际中每次下载只有一个hex文件,而仿真也是,职能每次更换,如果要实现相同类型功 ...

怎样用中断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仿真和实物都不可能把两个hex文件装载到一个单片机中,只能把两个C文件合理合并后生成一个hex文件装载。

怎样合并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