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控位测量脉宽(可用于电机测速)

楼主:
首先  我们让门控位GATE=1   并且启动定时/计数器 TR0  但是这时候寄存器TH0  TL0里面的数值并不会增加  因为INT0这个引脚上还没高电平  我们把要测量的脉冲接到P3.2这个引脚上   当高电平来的时候   TH0和TL0里面的数值就开始每过一个机器周期增加一   知道P3.2引脚上的高电平消失   当高电平消失的时候 自然 TH0和TL0也就停止计数了  这时候我们把TH0和TL0里面的数值读出来   根据时钟和机器周期的关系就可以的出来高电平的时间了

网友A(2019-04-26):
就是通过int引脚输入脉冲信号来打开定时器进行测量高电平持续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