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光驱步进电机只响不动 附代码

楼主:
麻烦各位大虾帮我看看光驱步进电机为什么只响不动,下面是完整的程序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GPIO_MOTOR P1
sbit K1=P3^2;
sbit K2=P3^3;
sbit K3=P3^4;
sbit K4=P3^5;

sbit a0=P1^0;
sbit a1=P1^1;
sbit b0=P1^3;
sbit b1=P1^4;

void right(unsigned int y);
void left(unsigned int x)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;
unsigned char Direction,Speed;
void motor();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Speed=5;

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<200)&&(K1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<200)&&(K2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peed<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<200)&&(K2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<200)&&(K4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motor();
        }
}
void motor()
{

if(Direction==1)
        {
        a0=0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0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0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0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}
if(Direction==2)
        {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0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0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1;
        a1=0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a0=0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1;
        Delay(Speed);
        }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k;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 k<70; k++)
                {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4-27):
你在 a0=1;
        a1=1;
        b0=1;
        b1=0;。。。。各行加入延时。

网友B:
1.可能电流不足
2.电机接错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