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ADC0808采样并显示仿真图及汇编程序

楼主(2019-04-27):
一个特别好的AD转换程序,同时教你如何进行显示。

单片机汇编源程序如下:
LED_0        EQU         30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存放三个数码管的段码
LED_1         EQU         31H
LED_2         EQU         32H

ADC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35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存放转换后的数据
ST 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 P3.2
OE                 BIT         P3.0
EOC         BIT         P3.1
                ORG         00H

START: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LED_0,#00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LED_1,#00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LED_2,#00H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DPTR,#TABLE                ;送段码表首地址
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P3.4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P3.5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       P3.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选择ADC0808的通道3

WAIT:         CLR         ST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ST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启动转换
                 JNB         EOC,[        DISCUZ_CODE_6        ]nbs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 O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允许输出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DC,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暂存转换结果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O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关闭输出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AD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将AD转换结果转换成BCD码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B,#100
                DIV         AB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LED_2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A,B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B,#10
                DIV         AB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LED_1,A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LED_0,B
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  DIS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显示AD转换结果
                SJMP         WAIT

DISP: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A,LED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数码显示子程序
                MOVC      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       P2.3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P2.3
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A,LED_1
                MOVC      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       P2.2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P2.2
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A,LED_2
                MOVC       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CLR                P2.1
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P0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       DELAY
                SETB        P2.1
                RET

DELAY: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6,#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5毫秒
D1:                MOV                R7,#250
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7,$
                DJNZ        R6,D1
                RET

TABLE:         DB                 3FH,06H,5BH,4FH,66H
                DB                 6DH,7DH,07H,7FH,6FH
                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