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的传感器电路,能检测到信号自动工作,但是信号消失不会停止,这咋办?

楼主(2019-04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能检测到信号自动工作程序后面加上没有检测到信号就停止工作。

网友B:
所以你这个传感器电路是什么呢?可控硅?

楼主:
谢谢大家,我的程序已经改好了~

网友C:
用一个if else语句来解决
列:
if(in)
out = 1;
else
out = 0;

in表示输入信号,out可以理解为一个输出信号,也可以用函数代替来处理相应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