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端口怎样才能做到既可以控制数码管输出,又可以接收按键输入?

楼主(2019-04-28):
只要P4.1有下拉电阻就可以,没有电阻可能不行,或者稳定性差。另外,两个按键同时按下,数码管显示就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驱动四位数码管,用的是扫描,能理解吧。某一个时刻,哪一位输出的高,CPU是知道的,这个时候检测P41 ...

你倒是说说什么时候P4.1会有可靠的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