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脚的8*8双色LED点阵原理是什么样的?

楼主(2019-04-27):
就像这样

正面

正面

背面

背面

编码

编码

网友A:
可以参考厂家提供的规格书   有详细内容的

网友B:
把背面图拍全了我就回答你。我对比下电路图是否正确

网友C:
和矩形键盘原理一样的

网友D:
8条行线,8条列线。

至于其它4PIN,看PCB背面标识是和其它PIN相连的。

比如有两个R3,两个R4,两个R5,两个R6。

网友E:
是行和列矩阵的,

网友F(2019-05-31):
找的结果了吗,我也买了同你类似的点阵,只是点阵型号不一样,是HEW2388ASR B13,网上找不到资料,问卖家说没有

网友F:
找到资料了吗,我与你一样,有这样的点阵,只是型号不同,是HEW2388ASR  B13  不知如何驱动

网友F:
经过多方查找资料,及实验,证实我买的这个16*64点阵是单色的,已经退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