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关于单片机的无线通讯问题

楼主(2019-04-27):
本人新手,,没有用过无线串口,现在想用两个ATK LORA 01进行单片机之间简单的数据收发(一个发送,一个接收就行),网上例程都是stm32的,写的很复杂看不懂,现在无从下手。

网友A:
如果是Lora编程,就是根据模块的手册开发,先初始化模块的通讯方式,初始化之后可以当一般的串口通讯。一般先用普通模式调试通过。Lora一般适合小量的数据,如每次只收发一个较简单的命令。

此外,假如是想较多数据的无线通讯,换别的模块较。

网友B:
LORA SX1278是SPI接口的,你用51模拟SPI,然后移植STM32程序的上层部分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