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LABVIEW与单片机串口通信

楼主(2019-04-27):
学习LABVIEW与单片机通信,用LABVIEW控制单片机开发板上的LED,手动输入16进制字符串可以,比如:输入1,显示01,LED1亮,输入5,显示05,LED5亮,但是改为开关控制以后不行,我试着将开关量布尔值转换为0,1,再创建一个数组,开关1闭合时,数组:0001,开关5闭合时,数组:0101,再将数组转换成字符串,却不能控制LED,请高手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数组输出和手动输入字符的数据类型不一样吧

网友B:
LED是下位机,单片机接收程序控制的,不知道楼主的LED接收程序,在单片机里有没有,另外当单片机接收完,串口要发送字符串,labview读取返回值再来反馈界面上的LED

网友B:
led1.led2,是控制常量,需要转换成字符串发送到下位机-单片机里面,单片机要有下位机接收程序,接收程序后,发送串口数据,需要labview读取串口,完成转换显示到界面

网友C:
楼主可以把程序发一下吗,最近也在搞类似的东西,但没有思路,谢谢  QQ:2469258907

网友D(2019-09-22):
这个很简单,联系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