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u6050 dmp 欧拉角串口输出 STM32源程序

楼主(2019-04-27):
欧拉角输出,pitch roll  yaw很精准
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tim.h"
#include "dianji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color.h"
#include "exti.h"
#include "duojipwm.h"
#include "huidu.h"
#include "mpu6050.h"
#include "inv_mpu.h"
#include "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.h"
#include "mpuhanshu.h"

#define EXTI_H4_OFF EXTI->IMR&=~(1<<8)
#define EXTI_H6_OFF EXTI->IMR&=~(1<<13)
#define EXTI_Z1_OFF EXTI->IMR&=~(1<<4)
#define EXTI_H4_ON EXTI->IMR|=1<<8
#define EXTI_H6_ON EXTI->IMR|=1<<13
#define EXTI_Z1_ON EXTI->IMR|=1<<4
#define a 95
#define b 170
#define c 60
#define d 240
#define e 0
int dd[22]={70,70,//直行
                 75,65,//右一微转
                 80,60,//右二微转
                 90,50,//右三微转
                 80,30,//右四微转
                 80,20,//右五微转
                 65,75,//左一微转
                 65,80,//左二微转
                 50,90,//左三微转
                 30,80,//左四微转
                 20,80};//左五微转
extern u16 zuoma;
extern u16 youma;
extern s16 zuospeed;
extern s16 youspeed;
extern u8 zuopwm;
extern u8 youpwm;
extern u8 countH1;
extern u8 countH2;
extern u8 countH3;
extern u8 countH4;
extern u8 countH5;
extern u8 countH6;
extern u8 countH7;
extern u8 countH8;
extern u8 countZ1;
extern u8 countY1;
extern u8 zhixing;
extern u16 ServoPwmDuty[5]        ;
extern u16 ServoPwmDutySet[5];
extern u16 times;
unsigned int code_data;
int code_flag;
int yaw1;
u16 ryz;
u16 byz;
u16 gyz;
u16 rr;
u16 bb;
u16 gg;
u16 ryzcount=0;
u16 byzcount=0;
u16 gyzcount=0;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flag1;
        float pitch,roll,yaw;                 //欧拉角
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       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
        uart_init(72,115200);
        uart2_init(32,9600);
  ServoPwmDuty[0]=a;
        ServoPwmDuty[1]=b;
        ServoPwmDuty[2]=c;
        ServoPwmDuty[3]=d;
        ServoPwmDuty[4]=e;
  ServoPwmDutySet[0]=a;
  ServoPwmDutySet[1]=b;
  ServoPwmDutySet[2]=c;
  ServoPwmDutySet[3]=c;
  ServoPwmDutySet[4]=d;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countH1=0;
  countH2=0;
  countH3=0;
  countH4=0;
  countH5=0;
  countH6=0;
  countH7=0;
  countH8=0;
  countZ1=0;
  countY1=0;
        zhixing=0;
  code_flag=0;
  flag1=1;
        huidu_init();
        dianji_init();
        exti_init();
        led_init();

        tim3_PWM_init(17999,0);//电机pwm  对应pc6,7,8,9,pwm频率8khz
        tim4_duojiPWM_init(3599,399);
  tim2_duojiPWM_init(3599,399);  //pwm产生
  //tim7_duoji_init(719,3999);  //舵机速度控制
        //TIM6_init(3599,199);    //用于延时10MS  发生一次中断
        tim1_init(700,0);//颜色传感器计数
        while(MPU_Init()!=0)printf("over1\r\n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MPU6050
while(mpu_dmp_init()!=0)printf("over2\r\n");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mpu_dmp_get_data(&pitch,&roll,&yaw)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itch=%f,roll=%f,yaw=%f\n",pitch,roll,yaw);
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初始化成功");
        while(1);

//        delayms(200);
//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lor_measure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yzcount+=rr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zcount+=bb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yzcount+=gg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**%d**%d\n",rr,gg,bb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=10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**%d**%d\n",ryzcount/10,gyzcount/10,byzcount/1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
//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gital___8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rive(60,60);

        countZ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Z1>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rive(80,-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//delayms(630);
        countZ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Digital_8()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Z1>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drive(90,-90);
        //delayms(1000);
        qianjin();
//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countZ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gital_8();
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Z1>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drive(-30,-30);
        //delayms(300);
        stop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**%d**%d\n",countY1,countZ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LED0=~LED0;
        }

}

加入6250的尝试2-dmp -

网友A:
我来验证一下

网友B(2020-04-09):
怎么样啊?朋友。能用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