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桩设计把物联网那一部分加入,用串口通讯方便还是SPI通信方便?

楼主(2019-04-27):
各位大神充电桩在嵌入式设计的时候,把物联网那一部分加入,用串口通讯方便还是SPI通信方便?哪个稳定性更好!求解释解释!之前用串口出现过问题,但是同事又建议用串口,说开发方便!

网友A:
一般用串口,之前用串口出现过问题,那是没设计好

网友B:
取决于你的通讯距离。通常两者都可以,看你喜欢用哪个。

网友C(2023-05-11):
一般用CAN总线或者485

网友D(2025-03-18):
还以为用的串口的多啊

网友E:
充电桩就那么几个字节的通信内容,而且就在一个板子上,怎么可能有人用SPI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