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写了个蓝牙控制四个轮子的程序,但是每次发送一个指令的时候都得按下复位键才会执行

楼主(2019-04-27):
我写了个蓝牙控制四个轮子的程序,但是每次发送一个指令的时候都得按下复位键才会执行,请问大佬是怎么回事
#include <reg52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lanya P1
#define dianji P0

void delay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142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}

void wending()
{
        dianji=0x00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anya = 0x00;
  wending();
while(1)
{
        if(lanya==0x01)//ǰ½ø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55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lanya==0x02)//oóíË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aa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lanya==0x04)//×ó×a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4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lanya==0x08)//óò×a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1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lanya==0x10)//í£Ö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}

网友A:
      if(lanya==0x01)//ǰ½ø
        {
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55;

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nya==0x0;   //增加
        }

每个入口类似以上修改

网友B:
        if(lanya==0x10)//í£Ö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=0x00 ;
        }
去掉if里面的while死循环,改用串口中断修改变量lanya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