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TDS水质检测源程序

楼主(2019-04-27):
1.系统是基于低功耗的AT89S51单片机,通过LCD555定时器构成的多谐振荡器产生一定频率的波,再通过单片机的I/O接口对捕获高低电平的读出频率,然后通过程序算法处理抽换算成电阻的值,使用DS18B20作为温度采集模块,经过主机的数据转换和处理,将温度值通过字符液晶1602显示器显示。本设计结构简单,使用灵活,具有很大的使用和研究价值。
2.使用说明:烧录程序到单片机,此时要把蓝牙串口先断开,下载程序完成后,连接蓝牙模块,将探针放入水中,打开手机蓝牙串口助手,搜素配对蓝牙,按下按键即可发送数据,手机端会接收到相应的测量数据。
3.结果:测量得到水质的TDS值,并通过蓝牙传输可在手机上得到相关的测量值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实 验 名                 : TDS显示试验
* 实验说明       : LCD1602显TDS。
* 连接方式       : 见连接图
* 注    意                 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"temp.h"
unsigned char code buf3[]={"evaluation\:Suggested filtering\n\n"};
unsigned char code buf2[]={"evaluation\:Slight solute in water\n\n"};
unsigned char code buf1[]={"evaluation\: less solute in water\n\n"};
unsigned char code buf4[]={"Warning\n\n"};
long caculate_TDS(int temp);
void LcdDisplay(int temp);
void TDSDisplay(int temp);
void send();
void PutString(unsigned char *TXStr);
unsigned int count;
sbit key=P1^4;
sbit key1=P1^3;
unsigned int   FreResultFlag;
unsigned int FreNum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 数  名      : Timer0
* 描      述      : 中断程序,定时时间到后重新赋值开始定时,同时将LED的状态取反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(void) interrupt 1
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TH0=(65536-46083)/ 256;
        TL0=(65536-46083)% 256;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TH1*256+TL1;
                TH1=0x00;
                TL1=0x00;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void main()
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=0x5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=(65536-46083)/ 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=(65536-46083)% 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1 = TL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 = 1;

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1602
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8);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C'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LcdDisplay();

//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000);//1s钟刷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FreResultFlag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reNum = ( TH1 * 256 + TL1);
            TH1    = 0;
            TL1    = 0;
            FreResultFlag = 0;
            TR1    = 1;
            TR0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Display(Ds18b20ReadTemp(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SDisplay(caculate_TDS(Ds18b20ReadTemp()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Lcd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
* 输入           : v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LcdDisplay(int temp)          //lcd显示
{

  unsigned char datas[] = {0, 0, 0, 0, 0}; //定义数组
        float tp;
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
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-1;
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由?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
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+'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正
                tp=temp;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        }
        datas[0] = temp / 10000;
        datas[1] = temp % 10000 / 1000;
        datas[2] = temp % 1000 / 100;
        datas[3] = temp % 100 / 10;
        datas[4] = temp % 10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2)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0]); //百位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3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1]); //十位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4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2]); //个位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5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.'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 ‘.’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6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3]); //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7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4]); //显示小数点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TDS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LCD显示读取到的
* 输入           : v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DSDisplay(int TDS)          //lcd显示
{

  unsigned char datas[] = {0, 0, 0, 0, 0, 0}; //定义数组
//        float tp;
//        if(temp<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温度值为负数
//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//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-');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
//                //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,所以减1,再取反求出原码
//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-1;
//                temp=~temp;
//                tp=temp;
//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//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//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//                //算由?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//
//          }
//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//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+'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正
//                tp=temp;//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
//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,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
//                temp=tp*0.0625*100+0.5;
//                //留两个小数点就*100,+0.5是四舍五入,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
//                //后面的数自动去掉,不管是否大于0.5,而+0.5之后大于0.5的就是进1了,小于0.5的就
//                //算加上0.5,还是在小数点后面。
//        }

        datas[0] = TDS / 100000;
        datas[1] = TDS % 100000 / 10000;
        datas[2] = TDS % 10000 / 1000;
        datas[3] = TDS % 1000 / 100;
        datas[4] = TDS % 100 / 10;
        datas[5] = TDS % 10 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1+0x40); 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0]); //百位
        //LcdWriteData('2'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2+0x40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1]); //十位
        //LcdWriteData('2');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3+0x40);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2]); //个位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4+0x40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3]); //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5+0x40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4]); //显示小数点

        LcdWriteCom(0x86+0x40);                 //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datas[5]); //显示小数点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TDS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计算TDS值
* 输入           : 温度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long caculate_TDS(float temp)
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TDS;
        float Kt=0;
        double Ks=0;
        Ks=0.0324*count;
        //Kt=1000000/count;
        temp=temp*0.0625*100+0.5;
        //temp=temp/100+(int)temp%100*0.01;
        if(temp<10&&temp>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t=Ks*(0.00169*temp+0.5583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emp<20&&temp>=10)
        {Kt=Ks*(0.018*temp+0.5473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emp<30&&temp>=20)
        {Kt=Ks*(0.00189*temp+0.5281);
        }
    else
    {  Kt=Ks*(0.022*temp+0.45);
    }
     TDS=0.55*Kt;
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s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定义         : PutString()
* 描      述           : 发送字符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utString(unsigned char *TXStr)
  {

      while(*TXStr!=0)
      {
         SBUF=*TXStr;
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TXStr++;
       }

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定义         : send()
* 描      述           : 发送测量的温度,TD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send(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shi,gewei,TD1,testno,testnoshi,testnoge;
        unsigned int NO[6];
        unsigned int i ,x;
        unsigned int TD[8];
        char str1[5];
        unsigned int TE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
                testno++;
                testnoshi=testno/10;
                testnoge=testno%10;
                NO[0]='N';
                NO[1]='O';
                NO[2]='\:';
                NO[3]=testnoshi+0x30;
                NO[4]=testnoge+0x30;
                NO[5]='\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x<6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NO[x]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tr1[0]='\n';
                str1[1]='T';
                str1[2]='D';
                str1[3]='S';
                str1[4]='=';
for(x=1;x<5;x++)//??揟DS=?
                {
   SBUF = str1[x]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有电路原理图和说明,图片这些吗,正在做一个净水器电脑板,要用到这个,如果能提供,那感激不尽了

网友B:
之前看同学做过类似的,不错。

网友C(2019-06-21):
这个有STM32的吗?直接用PWM代替555

网友D(2019-11-03):
谢谢分享,一颗MCU可以完成采样处理显示等全部功能。

网友E(2020-04-16):
楼主能把原理图也发一下不?

网友F:
学习一下,我想直接用51片出波形再抓回来计算,不知道可不可行

网友G(2020-06-14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有STM32的吗?直接用PWM代替555

这个你可代替不了

网友H(2020-11-17):
现在在做一个这样的项目,参考参考,谢谢!

网友I(2020-12-21):
有没有电路图

网友J:
没看明白是怎么检测的,

网友K(2021-02-01):
有sch,发一下,谢谢!

网友K:
有电路图?

网友L(2022-12-26):
请问有电路图吗?

网友M:
有pcb图和电路图吗?

网友N:
程序算法处理抽换算成电阻的值,,,什么对比表?

网友O:
没明白,为啥可以检测水质? 核心内容没说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