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单片机代码编译生成HEX文件老是出错?

楼主(2019-04-27):
还有要实现图片这样的仿真,我的代码还需要修改哪些?有没有哪位帮我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的湿度换算程序和蜂鸣器程序确实有错误,已经调试好了,这个蜂鸣器在仿真中不会响,实物中会响的。
...

非常感谢我的问题解决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用了你的代码确实可以编译了,但是测量湿度的电阻部分和浇水电机好像不工作了,还有本来在P3.3口有一 ...

原来的湿度换算程序和蜂鸣器程序确实有错误,已经调试好了,这个蜂鸣器在仿真中不会响,实物中会响的。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
#define  uint   unsigned int
#define  uchar  unsigned char

#define RS_CLR RS=0
#define RS_SET RS=1

#define RW_CLR RW=0
#define RW_SET RW=1

#define EN_CLR EN=0
#define EN_SET EN=1
#define  ZERO   4.5                //湿度传感器放空气中的电压值   对应湿度0%
#define  FULL   0.45                //湿度传感器放水中的电压值         对应湿度100%

#define DataPort P0

float k,b;//计算湿度用斜率

sbit RS = P2^5;   //定义LCD1602端口
sbit RW = P2^6;
sbit EN = P2^7;
sbit KEY1=P1^0;  //取消
sbit KEY2=P1^1;         //增加
sbit KEY3=P1^2;         //减少
sbit KEY4=P1^3;         //确认
sbit CS  = P2^0; //定义ADC0832端口
sbit CLK = P2^1;
sbit DIO = P2^2;
sbit MOETOR = P3^6;//水泵控制端口
sbit DQ = P3^5;
sbit beep = P3^3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
uchar shidu;     //湿度等级
uchar s_high = 70,s_low = 25;        //湿度报警参数
uint temp;
uchar dm;
float  d;  //实时湿度值
int RH=50; //湿度上限
int RL=20; //湿度下限
char KeyValue;        //返回按键值
float temperature;         //温度值
unsigned char displaytemp[16];//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bit dat=0;
        DQ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DelayUs2x(5); 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DelayUs2x(20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
        DelayUs2x(200)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Us2x(50); //15~60us 后 接收60-240us的存在脉冲
        dat=DQ;        //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DelayUs2x(25); //稍作延时返回
        return dat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写入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Us2x(25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温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 //低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  //高位
        b<<=8;
        t=a+b;
        return(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判忙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1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LCD_Status = DataPort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return LCD_Status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命令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    while((LCD_Check_Busy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DataPort = com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while((LCD_Check_Busy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1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DataPort = Data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DelayMs(5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  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  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        s ++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Data( Data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  /*显示模式设置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/*显示清屏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unsigned char Get_AD_Result(unsigned char ch)        //读取AD值
{
        uchar i=0,j,ndat=0,Vot=0;
        uint dat=0;
        if(ch==0)ch=2;
        if(ch==1)ch=3;
        DIO=1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CS=0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S端
        CLK=1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//拉高CLK端
        CLK=0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CLK端
        DIO=ch&0x1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CLK=0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CLK端
        DIO=(ch>>1)&0x1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        DIO=1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        //控制命令结束
        dat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|=DI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CLK=1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if(i==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DIO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j=j|DIO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CLK=1;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=0;_nop_();_nop_();        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        j=j<<7;
                ndat=ndat|j;
                if(i<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C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S端
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CLK端
        DIO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    dat<<=8;
        dat|=ndat;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shidu=dm;
        if((shidu <= s_low)||(shidu >= s_high))
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else beep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蜂鸣器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按键扫描函数,返回扫描键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KeyScan(void)
{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!KEY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2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2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3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3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4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4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Keyprocessing(int x)   //按键值处理函数
{
        switch(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RH++;        break;  //上限加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RH--;        break;   //上限减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RL++;        break;  //下限加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RL--;        break;   //下限减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elayMs(10);
//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MOETOR = 0;        //默认水泵关闭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!=0)//如果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processing(KeyValue); //键值处理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  //读取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(float)temp*0.0625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T =%3.1f",temperature);//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displaytemp);// 显示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d = (float)Get_AD_Result(0)*5/255; //计算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k = 100/(FULL-ZERO);           //根据空气中和水中的电压值列函数y=kx+b 计算 k b
                b = 0-ZERO*k;
                d = k*d+b;          //计算实际的湿度值
                if(d<0)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  if(d>100) d=100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 =%3.1f",d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8,0,displaytemp);// 显示湿度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H=%2d",RH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displaytemp);// 显示湿度上限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L=%2d",RL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0,1,displaytemp);//        显示湿度下限
                dm=d;
                if(dm<RL) MOETOR =1;          //低于下限 开水泵
                if(dm>RH) MOETOR =0;          //高于上限 关水泵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     clock_h_l();//蜂鸣器程序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你把几个文件合在一起。

大神用了你的代码确实可以编译了,但是测量湿度的电阻部分和浇水电机好像不工作了,还有本来在P3.3口有一个蜂鸣器我传的图上忘记加了,一直叫,请问怎么才能实现在湿度低于预设值后,发出响声,高于之后自动停止呢?麻烦帮我解决一下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里面少文件,第1眼看到少了key.h

~~~~~~~~~~~~~~~~~~~~~

编译的时候就提示这个C51 FATAL-ERROR -  ACTION:  PARSING SOURCE-FILE
  ERROR:    PREPROCESSOR: MACROS TOO NESTED
C51 TERMINATED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附件是能编译通过,但逻辑什么的,还没有修正的。

~~~~~~~~~~~~

我用keil文件编译生成hex文件,怎么导入那些定义的函数KEY.H这些求教教我

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BOso_-SnEEwPBNDm6bqbZA
提取码:w5rn
这里有key.h文件但是还是在生成hex文件的时候出现问题,能不能帮我看下怎么解决

网友B:
附件是能编译通过,但逻辑什么的,还没有修正的。

~~~~~~~~~~~~

网友B:
还有,delay文件,头文件和源文件,都定义了函数体。。。

key.c中,还引用了主文件的变量,等等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里面少文件,第1眼看到少了key.h

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A:
给你把几个文件合在一起。

#include <AT89X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stdio.h>

#define  uint   unsigned int
#define  uchar  unsigned char

#define RS_CLR RS=0
#define RS_SET RS=1

#define RW_CLR RW=0
#define RW_SET RW=1

#define EN_CLR EN=0
#define EN_SET EN=1
#define  ZERO   4.5                //湿度传感器放空气中的电压值   对应湿度0%
#define  FULL   0.45                //湿度传感器放水中的电压值         对应湿度100%

#define DataPort P0

float k,b;//计算湿度用斜率

sbit RS = P2^5;   //定义LCD1602端口
sbit RW = P2^6;
sbit EN = P2^7;
sbit KEY1=P1^0;  //取消
sbit KEY2=P1^1;         //增加
sbit KEY3=P1^2;         //减少
sbit KEY4=P1^3;         //确认
sbit CS  = P2^0; //定义ADC0832端口
sbit CLK = P2^1;
sbit DIO = P2^2;
sbit MOETOR = P3^6;//水泵控制端口
sbit DQ = P3^5;
sbit beep = P3^3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
//uint temperature,s_temp ;  //温度的变量
uchar shidu;     //湿度等级
uchar s_high = 70,s_low = 25;        //湿度报警参数
uint temp;
float  d;  //实时湿度值
int RH=50; //湿度上限
int RL=20; //湿度下限
int RH;
int RL;
char KeyValue;        //返回按键值
//int temperature;
float temperature;         //温度值
unsigned char displaytemp[16];//定义显示区域临时存储数组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while(t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18b20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bit dat=0;
        DQ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DelayUs2x(5);   //稍做延时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DelayUs2x(20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
        DelayUs2x(200)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DelayUs2x(50); //15~60us 后 接收60-240us的存在脉冲
        dat=DQ;        //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,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DelayUs2x(25); //稍作延时返回
        return dat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写入一个字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2x(25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Us2x(25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读取温度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a=ReadOneChar();   //低位
        b=ReadOneChar();   //高位
        b<<=8;
        t=a+b;
        return(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判忙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1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LCD_Status = DataPort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return LCD_Status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命令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    while((LCD_Check_Busy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0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DataPort = com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while((LCD_Check_Busy()&0x80)==0x80);
        RS = 1;
        RW = 0;
        EN = 0;
        DataPort = Data;
        EN = 1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EN = 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 DelayMs(5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   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    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        s ++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写入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Data( Data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  /*显示模式设置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/*显示清屏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unsigned char Get_AD_Result()        //读取AD值
{
        uchar i,dat1=0,dat2=0;
        CS  = 0;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1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CLK = 0;DIO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dat1 = dat1 << 1 | DIO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2 = dat2 << ((uchar)(DIO)<<i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1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CLK = 0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CS = 1;
        dat1=50;
        return dat1; //== dat2) ? dat1:0;
}
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,value1;
        if(shidu <= s_low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 >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~beep;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ETOR = 0;       //打开电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beep = 1;   //关闭蜂鸣器

        if(shidu >= s_hig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1 ++;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1 >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1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 1;   //关闭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ETOR = 1;       //关机电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value1 = 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按键扫描函数,返回扫描键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KeyScan(void)
{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f(!KEY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1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2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2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3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3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else if(!KEY4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if(!KEY4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4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return 0;
}

void Keyprocessing(int x)   //按键值处理函数
{
        switch(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RH++;        break;  //上限加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RH--;        break;   //上限减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RL++;        break;  //下限加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RL--;        break;   //下限减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elayMs(10);
//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MOETOR =0;        //默认水泵关闭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=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!=0)//如果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processing(KeyValue); //键值处理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Temperature();  //读取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(float)temp*0.0625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T =%3.1f",temperature);//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displaytemp);// 显示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d = Get_AD_Result()*5/255; //计算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k = 100/(FULL-ZERO);           //根据空气中和水中的电压值列函数y=kx+b 计算 k b
                b = 0-ZERO*k;
                d = k*d+b;          //计算实际的湿度值
                if(d<0)        d=0;
                if(d>100) d=100;
                //d = k*d+b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 =%3.1f",d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8,0,displaytemp);// 显示湿度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H=%2d",RH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1,displaytemp);// 显示湿度上限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playtemp,"RL=%2d",RL);//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10,1,displaytemp);//        显示湿度下限
                if(d<RL) MOETOR =1;          //低于下限 开水泵
                if(d>RH) MOETOR =0;          //高于上限 关水泵
//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     clock_h_l(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