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做稍微大点的单片机系统,就完全摸不着头绪了,弱鸡萌新求助贴

楼主(2019-04-27):
第一次做稍微大点的系统,就完全摸不着头绪了,哪位大神带带我,私谢。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有1302计时1602显示,可以定时的继电器,就类似于一个闹钟,求指导。

网友A:
画一下流程图,每一步做什么、有什么条件、有什么分支、等

~~~~~~~~~

网友B:
可以把你想要做的先分成几个模块,每一个模块先进行验证,最后编辑一个主程序,将子程序调用就好了,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,这是我刚开始做时的技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B:
先将你想要做的系统分为几个小的子模块,每一个模块单独验证,都OK后,再编写主程序调用子模块这样就简单多了,同时注意引脚的引用冲突问题。

网友C:
先读透“1302计时1602显示”手册

网友D:
先想好整体架构、功能,然后把各个模块调好,最后再整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