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用中断控制LED小灯的亮灭

楼主(2019-04-27):
STM32f103最小系统板

PC13 接一个LED小灯

首先配置LED灯

void LED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
        //初始化PC13为推挽式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然后配置按键键盘为上拉式输入和配置EXTI函数

void EXTI_KEY_Init(void)//配置PB11为下降沿触发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/配置管脚时钟和复用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 | 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
        //配置GPIO为上拉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 | 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配置GPIO口为外部中断模式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B,GPIO_PinSource11);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B,GPIO_PinSource10);

        //配置EXTI_LINE10中断触发模式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0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1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配置EXTI的中断优先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}
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FlagStatus(EXTI_Line10) == 1)     //判断哪个按键输入
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 = 0;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Flag(EXTI_Line10);
        }

        if(EXTI_GetFlagStatus(EXTI_Line11) == 1)     //判断哪个按键输入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 = 1;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Flag(EXTI_Line11);
        }
}

在主函数里初始化LED EXTI函数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EXTI_KEY_Init()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