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译错误*** WARNING L57: UNCALLED FUNCTION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
楼主(2019-04-27):
单片机型号:STC15W4K32S4编译时提示以下信息
*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; USED: 192DH BYTE (314%) *
*** WARNING L57: UNCALLED FUNCTION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    NAME:    _PS2_VIBRATION/PS2GAMEPAD

Target not created.
求大神帮忙看一下,
PS:同一个工程文件在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正常的生成编译,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激活这个工具,好像说超过代码量了

网友B:
keil软件使用问题,看一下是否keil可以使用,编译使用的工具型号,文件放置路径位置,一般就是这几种问题。

网友C:
去魔术棒看一下编译优化等级是否选得太低,这样编译出来的代码量很大。
可以去把优化等级提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去魔术棒看一下编译优化等级是否选得太低,这样编译出来的代码量很大。
可以去把优化等级提高

谢谢,我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激活这个工具,好像说超过代码量了

用注册机激活过了,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吧,可能是这个代码量确实有些大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keil软件使用问题,看一下是否keil可以使用,编译使用的工具型号,文件放置路径位置,一般就是这几种问题。

好的,估计是芯片型号有问题,平时用来写51的程序可以正常使用,这个是STC15W4K32S4芯片,用的少,可能是设置问题,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