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基级和集电极的电压可能达到几十V吗,下面这个图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下一章是全图

网友A(2019-04-27):
三极管BE两级电压不可能这么高,电路截的不全

网友B:
用示波器量一下

网友C:
你这种接法,两个三极管都不会导通啊。

网友D:
一般P管N管换一下位置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种接法,两个三极管都不会导通啊。

为什么呀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BE两级电压不可能这么高,电路截的不全

F:\毕设仿真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BE两级电压不可能这么高,电路截的不全

我应该发过去了,你瞅瞅

网友E:
我上传了原图,是今天从新做的,还是那样,你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你这种接法,两个三极管都不会导通啊。

我上传了原图,是今天从新做的,还是那样,你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一般P管N管换一下位置用

我上传了原图,是今天从新做的,还是那样,你看看

网友F:
交替导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