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单片机+AD7715采集陀螺仪的驱动程序

楼主(2019-04-27):
,用ATMEGA16编写,使用AD7715做AD采集,16BIT精度

#include<avr/io.h>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#include <avr/signal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
#define RDY (PINA&_BV(5))

#define RES_1 PORTA|=_BV(5)
#define RES_0 PORTA&=~_BV(5)

static uint g_aAdValue[100]; //A/D 转换缓冲区

unsigned long int results=0;
uint jiaodu,zhong;
uint adc;
int vjiao;
long fx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延时一些时间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x)
{
unsigned char i,j,k;
for(i=0;i<x;i++)
  for(j=0;j<10;j++)
   for(k=0;k<120;k++);
}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)
{

while(x--)
{;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初始化IO口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oInit(void)
{
DDRA=0X0F;
PORTA=0Xff;
//DDRD=0Xff;
//PORTD=0Xff;
}

void InitS() //初始化串口
{
UBRRL=51;//设置波特率为9600
UCSRB|=_BV(RXEN)|_BV(TXEN);//允许串口接受
// UCSR1B|=_BV(RXCIE);//允许串口中断

}

void SPI_SE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初始化
{
           DDRB=0XB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RDY接PB1,设置PB1为输入口
         PORTB=0XFF;
         PORTB=0XEF&PORT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接PB4,此处为拉低PB4
         SPCR=0X5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SPI使能,工作于主机状态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设CPOL=0,CPHA=1,SPR1=0,SPR2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CK为对11.0592晶振的1/4分频
}
void WRITE_DATA(uchar 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发送数据
{
           uchar CLEAR;
         SPDR=i;
         while(!(SPSR&0X80));
        CLEAR=SPSR;
        CLEAR=SPDR;
}
uchar READ_DATA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接收数据
{

          uchar data,clear;
          SPDR=0x00;
          while(!(SPSR&0x80));
          clear=SPSR;
          data=SPDR;
          return(data);
}
void putbyte(uchar x)
{
while( !(UCSRA & (1<<UDRE)) );
UDR=x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uchar num(uchar x)
{
switch(x)
{
  case 0:x='0';break;
  case 1:x='1';break;
  case 2:x='2';break;
  case 3:x='3';break;
  case 4:x='4';break;
  case 5:x='5';break;
  case 6:x='6';break;
  case 7:x='7';break;
  case 8:x='8';break;
  case 9:x='9';break;
}
return x;
}
uint AD(void)
{
uint result1,result2,ad;
RES_1;
while(RDY);
WRITE_DATA(0x38);
while(RDY);
result1=READ_DATA();
result2=READ_DATA();
RES_0;
ad=(result1<<8)+result2;
return ad;
}
void InitTLY(void)
{
uchar i;
for(i=0;i<200;i++)
  {
   results+=AD();
  }
zhong=results/200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int main(void)
{
uchar i;

IoInit();
InitS();
SPI_SET();
while(1)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