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和MSP430低功耗单片机谁更好用?

楼主(2019-04-27):
单选投票, 共有 17 人参与投票

投票已经结束

58.82% (10)
41.18% (7)
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

网友A:
51单片机现在资源比较多,有很多资料

网友B:
我投的MSP430,从难易程序来说,430是难的,公时钟估计得学1周,各种型号的时钟驱动还不同,51基本不考虑时钟的程序。从调试说MSP430强了多个数量级。资源也是430最强。AD、比较器、PWM、超低功耗。
初学者建议从51开始,不会浪费时间。

网友C:
万物基于51,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学51好点,一段时间后如果能独立用51做项目了,再学msp430,毕竟更加高级,做大型项目用高级的好,方便,才能满足需求

网友D:
现阶段单片机相对简单,而且网上能找到的资源丰富

网友E:
51基础点简单点,有点基础就能会一点,简单方便

网友F:
51单片机比较好上手,应该更好一点。

网友G:
我投51单片机,一方面学习资源很丰富,遇到问题可能有较好的解决 思路

网友H:
这个问题!如同小孩的时候:问你爸好,还是你妈好?
好不好的界定是有条件的,要看在做哪个方面做比较?回答的人所站的立场在何处?……

网友I:
肯定是430了,这个问题就像问老年手机(51)和现在最新款智能手机(430)做比较,没得比呀。

网友J:
初学者的话学51比较好上手些

网友K:
51单片机和430单片机没有可比性,楼主的问题无法回答。
51单片机已经淘汰,初学者先学51再学其它单片机上手更快,51单片机只有入门学习的价值,没有应用价值。
430单片机功能肯定比51强大,总体优势是低功耗,没有低功耗的要求不建议用430单片机,比如电池供电的场合,那就不如AVR单片机灵活好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51单片机和430单片机没有可比性,楼主的问题无法回答。
51单片机已经淘汰,初学者先学51再学其它单片机上 ...

我投的MSP430,但说“51单片机已经淘汰”不符合现实,51也还在大量使用,你所说的AVR是RISC的8位MCU,51系列的CISC的8位MCU。个人觉得AVR没有什么好的,反而市场上用的已很少了,ATMEL转主攻32位市场。现在的51好多功能已改变,比如1T指令周期,加入一AD、看门狗、PWM等硬件资源。
各种同厂家的MCU按性都有高端低端可选择,就象火车、重卡、轻卡、轿车、三轮单车。芯片价格有时要考虑到少1角、1分钱,够用就行。
据我所观测51系列(特别国产的)用电池供电、超低功耗没有进步、没有产品线。

网友L(2020-07-26):
用51的更多,当然资料也多

网友M:
MSP430功能更强大,并且更省电。 51具有更大的粉丝群,更受欢迎,也有更多可用资源。 但是从长远来看,MSP430具有更多优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