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无刷电机里面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俩个电周期是什么意思。

楼主(2019-04-27):
stm32 直流无刷电机,有个程序里面注释说,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俩个电周期是什么意思。rpm是最终转速,e_rpm是电周期。hall_ABC是霍尔元器件的相关状态。
void  insert_speed_calculat_isr_code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static  u16  E_rpm;
                static  u8 BLDC_PrPos=0;
                u16   rpm;

        if( BLDC_PrPos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LDC_PrPos = HALL_ABC;//初始化BLDC_PrPos
                mm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BLDC_FBSpd=0
                E_rpm=0;
                rpm=0;
        }
  if(HALL_ABC == BLDC_PrPo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_rpm++; //电周期

          if(mmsecond>99)        //1秒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m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pm=(60*E_rpm)/4;          //        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俩个电周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_rp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LDC_FBSpd = rp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p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网友A:
一个机械周期是转子转一圈的时间,一个电周期是一对磁极转一圈的时间。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两个电周期是指极对数是2

网友A:
一个机械周期是转子转一圈的时间,一个电周期是一对磁极转一圈的时间。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俩个电周期是指极对数是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机械周期是转子转一圈的时间,一个电周期是一对磁极转一圈的时间。一个机械周期包含两个电周期是指极对 ...

不应该是一个电周期,转子转一圈吗?可不可以帮我详细解释一下,极对数是什么意思?

网友B:
就是一个机械周期中,出现两个相同的电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