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扇驱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?其中电阻和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19-04-27):
(图片)

网友A:
电机转动需要很大的电流,而单片机端口的电流很小,所以用三极管放大电流,驱动电机转动。

网友B:
你的Q2是不是画错了?CE反一下就对了。这个电路,Q2是驱动管,Q1和R5实现电平匹配。R3 R4基极电阻,限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的Q2是不是画错了?CE反一下就对了。这个电路,Q2是驱动管,Q1和R5实现电平匹配。R3 R4基极电阻,限流

“Q2是不是画错?” 那本身就是错了,也难怪分析不了电路

网友D:
先补“三极管的知识”课。

网友E:
是开关的作用

网友F:
这个电路中三极管主要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,当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时,Q1因为是NPN三极管,所以截止,C点的电位是高电平,即Q2基极的电位高电平,由于Q2是PNP,所以Q2也截止。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,Q1导通,Q2基极的电位为低电平,Q2导通,电机工作。但你这边的Q2貌似接反了,发射极应该接高电平,集电极接低电平。R4和R3是基极偏值电阻,R5是上拉电阻。

网友G(2020-04-30):
请问这个是通过将电压放大几倍来控制电机的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电路中三极管主要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,当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时,Q1因为是NPN三极管,所以截止,C点的 ...

你好  具体怎么画呢  能画一下吗?

网友I:
连接到风扇电动机的晶体管用于功率切换到风扇电动机。 第一NPN晶体管用于信号反相。

网友J:
首先你Q2 EC放反了。你这个图想表达就是用两个三极管组成一个达林顿管的功能,采用这种方式能更好的对MCU进行保护,也可以尽量阻止感性元件对MCU的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