霍尔测速模块程序怎么写? 求帮助

楼主(2019-04-27):
我想用51单片机连接霍尔测速模块,测一个外部物体的转速,哪位爸爸教教我怎么写

网友A:
如果你只有霍尔模块,是不能测速的。还必须有相应的磁圈,这个要配对使用的。
霍尔模块是利用磁场的变化测量转动,再配合定时器,就可以算出转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