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5ms触发可控硅,按理说应该只有110v电压,为什么电压降不下来?

楼主(2019-04-28)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4-01-05):
你已经做成功了,唯一的问题是你用的万用表档次太低没有显示出RMS电压。

网友B(2019-06-18):
电路感觉不对头,你看下你的电路对不对,测试一下

网友B:
可能你没有及时关掉可控硅触发信号,

当能检测到下降沿时,其实已经有一定的电压,

而触发信号又没关闭。

网友C:
交流电50赫兹即20毫秒半个周期即10毫秒,5毫秒即在峰值时开启可控硅,那么所测量到的就是变化的瞬态峰值,调节到8毫秒试看

网友D:
交流不能空测,要接上负载,如电阻,然后再测量电压

网友E(2019-04-28):
没有为什么只能说是程序确定的

网友F:
1,用双踪示波器看CPU输出的触发波是否正确?
2,是感性负载么?

网友G:
这个电路,好像不对啊。好好看看BTA16的器件手册吧。

网友H:
可控硅斩波,空载测电压不准,要接上负载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