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Proteus仿真 lcd1602显示按键设置报警范围 汇编语言程序

楼主:
利用51单片机做的超声波测距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        LCD_RS BIT P1.0  //LCD1602引脚定义
        LCD_RW BIT P1.1
        LCD_EN BIT P1.2
        LCD_DATA EQU P0   //数据并行口

        key1 BIT P1.3       //设置
        key2 BIT P1.4       //减1
        key3 BIT P1.5      //加1
        ECHO BIT P3.6       //回波信号端
        TRIG BIT P3.7       //触发信号端

        LED       BIT P2.0       //
        BEE       BIT P2.1
        water_in  BIT P2.2
        water_out BIT P2.3
        TIME_FULL BIT 20H
        START_FLAG BIT 21H
         TX       EQU 40H   //定时器用
         S_HH    EQU 41H    //距离上限高8位
         S_HL    EQU 42H    //距离上限低8位
         S_LH    EQU 43H    //距离下限高8位
         S_LL    EQU 44H    //距离下限低8位
         S_H     EQU 45H    //距离高8位
     S_L     EQU 46H    //距离低8位

        SET_FLAG EQU 47H    //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1设置上限 2设置下限
        ORG 0000H
        LJMP MAIN
        ORG 000BH         //定时器0入口
        LJMP TIME0
        ORG 001BH
        LJMP TIME1
        ORG 0030H
        MAIN:
        CLR TRIG
        CLR TIME_FULL
        MOV SP,#52H   //预置堆栈地址
        MOV R0,#40H
        MOV A,#0
        CLR_ADD:     //把40H-5FH的内容清零
        MOV @R0,A
        INC R0
        CJNE R0,#60H,CLR_ADD

        MOV S_HH,#1
        MOV S_HL,#00H   ;上限=S_HH*256+S_HL
        MOV S_LH,#0
        MOV S_LL,#00H

        MOV S_H,#1
        MOV S_L,#0
        MOV SET_FLAG,#0
        CLR START_FLAG
        LCALL  LCD1602_INIT  //1602初始化
        LCALL DELAY2

        MOV A,#8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DPTR,#CODE_PRINT1
        LCALL PRINT            //格式:"Now S:   "

        MOV A,#0C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DPTR,#CODE_PRINT2
        LCALL PRINT            //格式:"Set H    L  "

        MOV TMOD,#11H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MOV TH0,#0;               //用于检测超时
        MOV TL0,#0;
        MOV TH1,#(65536-50000)/256  //50MS 触发
        MOV TL1,#(65536-50000)MOD 256
        SETB EA
        SETB ET0
        SETB ET1        //开启中断
        SETB TR1
        LCALL DISPLAY1

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LOOP:
        LCALL KEYBOARD     //调用按键

        MOV A,#0
        CJNE A,SET_FLAG,LOOP1
        SETB TR1
        LOOP7:
        JB ECHO,LOOP2
        SETB START_FLAG
        SJMP LOOP7
        LOOP2:
        JNB START_FLAG,LOOP3  //为0表示不正常的值 不更新
        CLR START_FLAG
        SETB TR0
        LOOP6:
        JNB ECHO,LOOP4
        JB TIME_FULL,LOOP5  //超出范围
        SJMP LOOP6
        LOOP4:
        CLR TR0
        LCALL COUNT
        LCALL DISPLAY2     //显示距离
        LCALL FUNTION      //判断范围
        SJMP LOOP3
        LOOP5:
        CLR TIME_FULL
        CLR TR0
        MOV TH0,#0;
        MOV TL0,#0;

        MOV A,#89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DPTR,#CODE_PRINT3
        LCALL PRINT            //格式:"Err"
        CLR LED
        CLR BEE   //超时   仅报警
        LOOP3:

        SJMP LOOP

        LOOP1:
        CLR TR1  //按键设置的时候禁止测量
        CLR TR0
        LCALL DISPLAY1         //有按键时在屏幕上更新上下限的值
        LJMP LOOP

        FUNTION:
        CLR C
        MOV A,S_H      //实际值减去下限
        SUBB A,S_LH
        MOV B,A
        JNC FUN0     //为0跳转继续判断  为1说明低于下限
        FUN1:
        CLR water_in  //注水 开灯 报警
        CLR LED
        CLR BEE
        SJMP FUN
        FUN0:
        MOV A,S_L
        SUBB A,S_LL
        JNC FUN2        //低8位是否有借位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CJNE A,#1,FUN1   //有借位B为1说明测量值大于下限  判断上限
        FUN2:          //实际值和上限相比较
        CLR C
        MOV A,S_HH
        SUBB A,S_H
        MOV B,A
        JNC FUN3
        FUN4:
        CLR water_out
        CLR LED
        CLR BEE
        SJMP FUN
        FUN3:
        MOV A,S_HL
        SUBB A,S_L
        JNC FUN5        //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CJNE A,#1,FUN4
        FUN5:
        SETB water_in
        SETB water_out
        SETB LED
        SETB BEE
        FUN:
        RET

        COUNT:  //计算距离 cm=us/58
        MOV R1,TH0
        MOV R0,TL0
        MOV S_L,#0
        MOV S_H,#0
        MOV TH0,#0
        MOV TL0,#0
        _D1:
      CLR  C             //循环被除数减去除数的次数就是这个商
      MOV  A, R0
      SUBB A, #3AH
      MOV  R0, A
      MOV  A, R1
      SUBB A, #0
      MOV  R1, A
      JC   _D2
      INC  S_L
          MOV A,S_L
          CJNE A,#0,_D1
          INC S_H
      SJMP _D1
        _D2:
      RET

//显示数字函数

        DISPLAY1:
//显示上下限
        MOV A,#0C5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' '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
        MOV A,SET_FLAG
        CJNE A,#1,DIS1
        MOV A,#0C5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'*'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SJMP DIS2
        DIS1:
        CJNE A,#2,DIS2
        MOV A,#0CB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'*'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DIS2:
        MOV R6,S_HH
        MOV R7,S_HL
        LCALL HB2           //2字节16进制数转换为3字节压缩BCD码
        MOV A,#0C6H
        MOV B,R4
        LCALL DIS_1WEI
        MOV A,R5
        LCALL DIS_2WEI

        MOV R6,S_LH
        MOV R7,S_LL
        LCALL HB2           //2字节16进制数转换为3字节压缩BCD码
        MOV A,#0CCH
        MOV B,R4
        LCALL DIS_1WEI
        MOV A,R5
        LCALL DIS_2WEI

        RET
        DISPLAY2:
//显示距离
        MOV R6,S_H
        MOV R7,S_L
        LCALL HB2           //2字节16进制数转换为3字节压缩BCD码
        MOV A,#089H
        MOV B,R4
        LCALL DIS_1WEI
        MOV A,R5
        LCALL DIS_2WEI
        RET

        //按键函数
        KEYBOARD:
        JB KEY1,K06            //设置
        LCALL DELAY2
        JB KEY1,K06
        INC SET_FLAG
        MOV A,SET_FLAG
        CJNE A,#3,K07      //为3退出设置状态
        MOV SET_FLAG,#0

        MOV A,#0CB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' '           //把*号去掉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K07:
        JNB KEY1,$
        LJMP K00
        K06:
        MOV A,SET_FLAG
        CJNE A,#0,K060
        SJMP K00
        K060:
        JB KEY2,K04           //加
        LCALL DELAY2
        JB KEY2,K04
        CJNE A,#1,K061        //按下设置键第一次上限 第二次下限
        INC S_HL              //上限加 不能高于500即可
        MOV A,S_HL
        CJNE A,#0F5H,K0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大值为1F4(500),所以得先判断是否到最大值
        MOV A,S_HH
        CJNE A,#1,K06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相等表示没到500 继续设置
        DEC S_HL
        SJMP K05
        K063:
        MOV A,S_HL
        CJNE A,#0,K05
        INC S_HH        //进位
        SJMP K05
        K061:
        MOV A,S_LL              //下限加 不能高于上限且判断进位
        CJNE A,S_HL,K062
        MOV A,S_LH
        CJNE A,S_HH,K062      //下限不能超过上限 可以相等
        SJMP K05
        K062:
        INC S_LL
        MOV A,S_LL
        CJNE A,#0,K05
        INC S_LH
        K05:
        JNB KEY2,$
        SJMP K00
        K04:
        JB KEY3,K00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JB KEY3,K00
        MOV A,SET_FLAG
        CJNE A,#1,K040
        MOV A,S_HL          //上限减 不能低于下限 且还得判断借位
        CJNE A,S_LL,K041   //相等再判断高8位 不相等直接减
        MOV A,S_HH
        CJNE A,S_LH,K041  //相等不做任何操作 ,不相等直接减
        K042:
        JNB KEY3,$
        SJMP K00
        K041:
        DEC S_HL
        MOV A,S_HL
        CJNE A,#255,K042   //判断是否借位 否直接退出
        DEC S_HH
        SJMP K042
        K040:         //下限减
        MOV A,S_LL
        CJNE A,#0,K043
        MOV A,S_LH
        CJNE A,#0,K043
        SJMP K042       //下限为0不做任何操作
        K043:
        DEC S_LL
        MOV A,S_LL
        CJNE A,#255,K042  //判断是否有借位
        DEC S_LH
        SJMP K042
        K00:
        RET

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函数
        LCD1602_INIT:
        MOV A,#38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0C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06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#01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RET

        WRITE_1602COM:  //写命令
        CLR LCD_RS
        CLR LCD_RW
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SETB LCD_EN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CLR LCD_EN
        RET
        WRITE_1602DAT: //写数据
        SETB LCD_RS
        CLR LCD_RW
        MOV P0,A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SETB LCD_EN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CLR LCD_EN
        RET

        //1602显示字符串函数
        PRINT:
        MOV R0,#0
        PRINT01:
        MOV A,R0
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CJNE A,#0,PRINT00
        RET
        PRINT00: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INC R0
        SJMP PRINT01

        //1602显示3位整数
        DIS_3WEI:
        MOV R0,A
        MOV B,#100
        DIV AB
        CJNE A,#0,W1
        MOV A,#' '
        SJMP W2
        W1: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W2: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MOV B,#10
        DIV AB
        CJNE A,#0,W3
        CJNE R0,#100,W5
        SJMP W3
        W5:
        MOV A,#' '
        SJMP W4
        W3: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W4: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RET

        //1602显示2位整数
        DIS_2WEI:
        MOV B,#16
        DIV AB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RET

        //1602显示1位整数
        DIS_1WEI:                ;A是地址 B放数据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COM
        MOV A,B
        ADD A,#30H
        LCALL WRITE_1602DAT
        RET

        DELAY1:       ;延时1
        MOV 30H,#20
        DJNZ 30H,$
        RET

        DELAY2:       ;延时2
        MOV 30H,#50
        DELAY20:
        MOV 31H,#50
        DJNZ 31H,$
        DJNZ 30H,DELAY20
        RET

        ;//定时器0中断函数
        TIME0:
        PUSH PSW
        PUSH ACC

        SETB TIME_FULL

        POP ACC
        POP PSW
        RETI

        TIME1:
        PUSH PSW
        PUSH ACC
        MOV TH1,#(65536-50000)/256;    //50MS
        MOV TL1,#(65536-50000)MOD 256;
        INC TX
        MOV A,TX
        CJNE A,#8,TIME10  //400MS测量一次
        MOV TX,#0
        SETB TRIG
        LCALL DELAY1
        CLR TRIG
        TIME10:
        POP ACC
        POP PSW
        RETI

; 功能: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转换成双字节BCD码整数
; 入口条件:待转换的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在R6、R7中。
; 出口信息:转换后的三字节BCD码整数在R3、R4、R5中。

HB2:
        CLR        A        ;BCD码初始化
        MOV        R3,A
        MOV        R4,A
        MOV        R5,A
        MOV        R2,#10H        ;转换双字节十六进制整数
HB3:
        MOV        A,R7        ;从高端移出待转换数的一位到CY中
        RLC        A
        MOV        R7,A
        MOV        A,R6
        RLC        A
        MOV        R6,A
        MOV        A,R5        ;BCD码带进位自身相加,相当于乘2
        ADDC        A,R5
        DA        A        ;十进制调整
        MOV        R5,A
        MOV        A,R4
        ADDC        A,R4
        DA        A
        MOV        R4,A
        MOV        A,R3
        ADDC        A,R3
        MOV        R3,A        ;双字节十六进制数的万位数不超过6,不用调整
        DJNZ        R2,HB3        ;处理完16bit
        RET

        CODE_PRINT1:
        DB "  Now S:      cm",0
        CODE_PRINT2:
        DB "Set H     L    ",0
        CODE_PRINT3:
        DB "Err",0
        END

仿真如上图所示,有需要欢迎下载。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:

51超声波测距

网友A(2019-06-21):
请问楼主有四路超声波的汇编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