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新人求助,将风扇的控制方式改成自动控制

楼主(2019-04-28):
将程序中风扇的控制方式改成自动控制,要有程序注解,附 件有电路图和源程序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"STC12C5A60S2.H"
#include "STC12C5A60S2_EEPROM.c"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"DS18b20.h"
bit send_success=0;
//----------定义排气扇开关
sbit Fan=P1^6;
uchar grade=0;
bit star=0;
uchar scale=41,n; //转速控制变量

uchar cp=0;
uint Time_50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0ms变量
int TP_H;
uchar page_flag=0;
int temp=0,temp1=0,temp2=0;//温度
bit Read_DHT_Dat=0;
bit TP_H_flag=0;
bit flag=0;

uchar stat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态切换变量
bit memory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标志位

//---------->定义指示灯IO口
sbit Led1=P3^3;
sbit Led2=P1^4;

//---------->定义按键IO口
sbit key_1=P1^0;
sbit key_2=P1^1;
sbit key_3=P3^2;

bit key1_flag=0;
bit key2_flag=0;
bit key3_flag=0;
//---------->定义长按按键变量
unsigned char sec=0,sec1=0;
bit  s0=0;
//----------> GSM相关变量
bit fasong_flag_1=1;
uchar phone[11]=  "15225939196";    //手机号数组
//-----> Uart1 And GSM  Definition
unsigned char xdata Uart1_Buff[50];  //串口1缓冲数组
unsigned char Uart1_Count=0;     //串口1累加变量

unsigned char Quest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标志位
unsigned int  GSM_Send_Time=0;        //GSM延时变量
unsigned char GSM_Num=0;          //发送指令变量
unsigned char GSM_Send=0;          //发送标志位
unsigned char GSM_Send_Num=0; //发送具体短信内容变量

//------------> 额外
unsigned char Timer_e=0;
#define S2RI  0x01          //S2CON.0
#define S2TI  0x02          //S2CON.1
#define S2RB8 0x04          //S2CON.2
#define S2TB8 0x08          //S2CON.3
bit busy;

bit A_M=1;

void delay(uint 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//GSM相关函数begin
void Uart1Data(unsigned char dat)  //发送一个字节
{
        SBUF=dat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void UartData_Byte(char *s) //发送一串数据
{
    while (*s != '\0')
    {
        Uart1Data(*s++);
    }
}

void Uart2Data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while (bus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S2CON & S2TI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2CON &= ~S2TI;     //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
                busy = 0;           //Clear transmit busy flag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busy = 1;
        S2BUF=dat;
}

void Uart2DataByte(unsigned char *byte)
{
        while(*byte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Uart2Data(*byte++);
        }
}
void Uart2_Init(void)    //串口 2 波特率配制,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
{
        AUXR &= 0xF7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速
        S2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&= 0xFB;                //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/12,即12T
        BRT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
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IE2 |= 0x01;
}

void memory()     //存储数据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q=0;
   if(memory_flag)
    {
                memor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IapEraseSector(0x0400);
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uchar(0x0400,TP_H);
                for(q=0;q<11;q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uchar(0x0401+q,phone[q])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read_memory()  //读取数据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q=0;
           TP_H=IapReaduchar(0x0400);
    for(q=0;q<11;q++)
    {
        phone[q]=IapReaduchar(0x0401+q);
    }
        if(TP_H>99||TP_H<-5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P_H=25;
           memory_flag=1;
         }

}
void LCE_Display()
{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0,0x80)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温度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Temp:")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/10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%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*-1/10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*-1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.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emp*-1%10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df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C"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     ");
//                if(A_M==1)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M ");
//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A ");
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0,0xC0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TH:")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&&s0) LCD1602_writebyte("   "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>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P_H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P_H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-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P_H*-1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TP_H*-1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df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C "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fan:"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1,0x30+grade)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byte("   ");

}
void Key_dispose()
{
        uchar i=1;
   if(!key_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 if(key1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key1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(state+1)%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(0,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key1_flag=1;
         }
    if(!key_2)
    {
         if(key2_flag||sec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key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<99)TP_H++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rade<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if(key2_flag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2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memor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sec=2;
         }

    if(!key_3)
    {
         if(key3_flag||sec1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3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>(-50))TP_H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rade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if(key3_flag==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key3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memor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sec1=2;
         }
}
void police()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函数处理
{
        //当温度数据高于上限值时
        if(temp>TP_H*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P_H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if(fasong_flag_1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asong_flag_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ade=1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TP_H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fasong_flag_1=1;
                grade=0;
        }

}

void GSM_Init2()
{
   unsigned char G_Tab[20];
   if(Quest_flag==1) //开始查询GSM状态//此时还没有初始化完成,首先,先初始化 ,发AT,能够响应上,关回显,设置短信处理方式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GSM_Nu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UartData_Byte("AT\r\n");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//A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UartData_Byte("ATE1\r\n");                break;//关回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UartData_Byte("AT+CNMI=3,2,2,0,1\r\n");  break;//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UartData_Byte("AT+CMGF=1\r\n");          break; //配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UartData_Byte("AT+COPS?\r\n");            break; //查询网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 Quest_flag=0;  GSM_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//初始化彻底结束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40;
                 if(GSM_Send==1)  //发送短信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SM_Send_Num==0)  //Num 是短信编号,就是发送哪条短信,这个是返回Set End 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SM_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UartData_Byte("AT+CMGF=1\r\n");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UartData_Byte("AT+CMGS=\"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ph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\"\r\n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//AT+CMGS="13343851798"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UartData_Byte("Set End");  GSM_Num=3;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G_Tab[0]=0x1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G_Tab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GSM_Num=0;   GSM_Send=0;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GSM_Send_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GSM_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 UartData_Byte("AT+CMGF=0\r\n");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 UartData_Byte("AT+CMGS=35\r\n");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 UartData_Byte("0011000D9168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0]=phone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1]=phon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2]=phon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3]=phon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4]=phone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5]=phone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6]=phone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7]=phone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8]=phone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9]=phone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10]='F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Tab[11]=phone[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G_Tab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0008A914"); //末尾两位数是 发送的短信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5F53524D6E295EA68FC79AD8FF0C8BF76CE8610F");//当前温度过高,请注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 G_Tab[0]=0x1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G_Tab[0]);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AT+CMGF=1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666);delay(66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GSM_Num=0;
        }
}
void Uart_send()
{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Now Temp:");
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0x30+temp/100);
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0x30+temp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.");
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0x30+temp%10);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0xdf);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C 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Temp Limit:");
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0x30+TP_H/10);
                Uart1Data(0x30+TP_H%10);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0xdf);
                UartData_Byte("C \r\n");
}
void timer0_init()
{
        TMOD =0x01;           //定时器0配置,方式2,256自动重装,定时器1配置成方式1,50ms 中断一次
        TH0=0x4C;
        TL0=0x00;
    ET0= 1;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1
    TR0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1开始定时

        TMOD=TMOD|0x20; //配置定时器0,工作在方式1,用作常规定时,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TH1=0xFD;           //装载波特率9600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PCON=0;
        ES=1;         //ES-串行中断允许控制位   ES = 1   允许串行中断。
        TR1=1;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
}
bit Send_Debug=1;
void Uart2_Debug()
{
        Uart2DataByte("\r\n当前绑定手机号:");
        phone[11]='\0';
        Uart2DataByte(phone);
        Uart2DataByte("\r\n当前温度:");
        Uart2Data(0x30+temp/100%10);
        Uart2Data(0x30+temp/10%10);
        Uart2Data('.');
        Uart2Data(0x30+temp%10);
        Uart2DataByte("℃");
        Uart2DataByte("\r\n风扇等级:");
        Uart2Data(0x30+grade/10%10);
        Uart2Data(0x30+grade%10);
        Uart2DataByte("\r\n\r\n");
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temp_count=0;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PS=1;
        LCD1602_cls();
        Uart2_Init();
        read_memory();
        UartData_Byte(phone);
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=ready_18b20(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temp>=850);
    Led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Debug==1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ebug=0;
                   Uart2_Debug();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ead_DHT_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DHT_D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_coun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2=ready_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_cou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ready_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_cou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2>tem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2-temp1<50&&temp1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1-temp2<50&&temp2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count=(temp_count+1)%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GSM_Send_Tim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GSM_Init2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LCE_Display();        //显示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police();                //报警处理
                memory();     //存储数据函数
                switch(gra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cale=2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cale=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scal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scale=3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DC;
        TL0=0x00;

        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10ms  n++
        if(n>=3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n<scale)                 //n<设置比例时,打开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an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if(n>=scale)//n大于等于设置比例时 关闭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an=0;
        }

        Timer_e++;
        if(Timer_e>=5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Timer_e=0;
                Time_50ms++;
                if(GSM_Send_Time!=0) GSM_Send_Time--;
            Key_dispose()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_50ms%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0=~s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P_H_flag) Led2=~Led2;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示灯提示   //指示灯提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_50ms%1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DHT_Da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Debu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me_50ms%20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!=0)  sec--;
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1!=0) sec1--;
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if(page_flag<1) page_flag++;
                   Time_50ms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}

//---->Uart1
void Uart1() interrupt 4
{
   uchar i=0;
   if(RI)
    {
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Uart1_Buff[Uart1_Count] = SBUF;
          Uart1_Count=(Uart1_Count+1)%50;
          Uart1_Buff[Uart1_Count]=0;

           if(Quest_flag==1) //说明此时在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GSM_Num==0||GSM_Num==1||GSM_Num==2||GSM_Num==3) //这里都是返回的  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4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\n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]=='\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3]=='K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4]=='O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GSM_Num==4) //+COPS: 0,0,"CHINA MOBILE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25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\n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]=='\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3]=='"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4]=='E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1]=='A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(GSM_Num==0||GSM_Num==2||GSM_Num==3) //这里都是返回的  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4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\n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]=='\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3]=='K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4]=='O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7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\n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]=='\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3]=='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7]=='E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//ERRO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SM_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GSM_Num==1) //>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1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>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Time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2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]=='\r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]=='\n') //接收到回车符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HONE SMS:123456789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art1_Count>=23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23]=='P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9]=='E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5]=='S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14]==':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到单片机中的手机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one[i]=Uart1_Buff[(Uart1_Count-13)+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SM_Send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/  GSM_Send =1;GSM_Send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Uart1_Count>=7&&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速fan:a/b/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Buff[Uart1_Count-7]=='f'&&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Buff[Uart1_Count-6]=='a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5]=='n'&&Uart1_Buff[Uart1_Count-4]==':'&&TP_H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art1_Buff[Uart1_Count-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a': grade=1;GSM_Send =1;GSM_Send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b': grade=2;GSM_Send =1;GSM_Send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c': grade=3;GSM_Send =1;GSM_Send_Num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Count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Uart2_Dat=0;
void Uart_2(void) interrupt 8
{
        if (S2CON & S2RI)
    {
        S2CON &= ~S2RI;
                Uart2_Dat=S2BUF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Uart2_Dat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0':         if(TP_H_flag)  {grade=0;}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         if(TP_H_flag)  {grade=1;}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         if(TP_H_flag)  {grade=2;}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        if(TP_H_flag)  {grade=3;}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Uart2_Dat=0;

        }

        if (S2CON & S2TI)
    {
        S2CON &= ~S2TI;     //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
        busy = 0;           //Clear transmit busy flag
    }
}

网友A:
改就是了,没有说到需要别人做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就是了,没有说到需要别人做什么?

风扇的控制方式是手动控制的  想改成自动控制

网友B:
你直接把风扇的控制逻辑关联到温度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直接把风扇的控制逻辑关联到温度就行了

萌新,根本不会弄

网友C:
可以用检测温度改成自动控制,从而影响占空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