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1602显示不了速度,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。

楼主:
这是主程序,按键程序和1602显示程序应该都没有错误。有proteus仿真,1602速度显示一直是0000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1602.c"
uint i,z,cou,zhuan,msec;     //定义参数
unsigned char count=0;
/*-------------------外部中断1计数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counter(void) interrupt 2
{

        cou++;
        if(cou==30)      //30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=0;     //初始化计数
             z++;      //转圈计数加1
          }
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-----------------内部中断计时计数程序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Timer_0(void) interrupt 3
{
   TH1=0x3c;      //50ms定时
   TL1=0xb0;
   msec++;
   if(msec==20)      //50*20=1S
   {
        msec=0;
        zhuan=60*z;        //每分钟转速
        z=0;

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Timer_Init()
{
  TMOD=0X11;      //T0定时方式1
        TH1=0X3c;
  TL1=0Xb0;
        IT1= 1;
  EX1= 1;
  TH0=0Xfc;
  TL0=0X66;       //计数初值设置为1ms
  ET0=1;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的中断
  TR0=1;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
  EA=1;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void main()
{
  in1=0;
  in2=1;
  ena=1;
  Timer_Init();
        InitLcd1602();
  while(1)
  {
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 0, "Speed=    r/min")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Dat(6, 0,4, zhuan);
  }
}
void Timer() interrupt 1      //特别注意此处,0--外部中断0,1--定时器中断0,2--外部中断1,3--定时器中断1,4--串行口中断1
{
  TR0=0;
  TH0=0Xfc;
  TL0=0X66;       //重新赋计数初值为1ms
  if(count<=PWM_Count)
  {
    ena=1;
  }
  else
  {
    ena=0;
  }
  count++;
  if(count>=100)
  {
    count=0;
  }
  TR0=1;
}

1602显示程序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LCD1602_DB  P0//数据端,可改为任意Px口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;
/*   1602控制端,根据硬件自改IO口  */
sbit LCD1602_RS = P2^0;
sbit LCD1602_RW = P2^1;
sbit LCD1602_E  = P2^2;

/* 延时函数 x ms */
void delay(uint x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     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/*  Lcd1602初始化 */
void InitLcd1602()
{
      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6);
        LcdWriteCmd(0x01);//清屏指令
}

/*  LCD等待函数 */
void LcdWaitReady()
{
    uchar sta;

    LCD1602_DB = 0xFF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1;
    do {
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sta = LCD1602_DB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    } while (sta & 0x80);
}

/*  LCD写命令函数 */
void LcdWriteCmd(uchar cmd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cmd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
/*  LCD写数据函数 */
void LcdWriteDat(uint dat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1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dat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
/*  LCD数据位置函数 */
void LcdSetCursor(uchar x, uchar y)
{
    uchar addr;
    if (y == 0)
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else
    addr = 0x40 + x;
  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
}

/*

LCDx写字符函数
变量:x, y :(x,y)为第一个字符坐标
例:第2排第3个字符之后显示lcd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,2,"lcd");
*/
void LcdShowStr(uchar x, uchar y, uchar *str)
{
    LcdSetCursor(x, y);
    while (*str != '\0')
    {
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}
}

/*
LCD写数字函数
变量:x, y :(x,y)为第一个字符坐标
      z:显示数字位数
例:第2排第3个字符之后显示1666只显示2位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,2,1666,2);

void LcdShowDat(uchar x, uchar y,uchar z, uint dat)
{
        LcdSetCursor(x, y);
if(z==4)
{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0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0%1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%1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%10);}
if(z==3)
{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%1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%10);}
if(z==2){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/10%10);
        LcdWriteDat(0x30+dat%10);}
}

按键程序
#ifndef key_h
#define key_h
sbit key_1=P1^0;      //顺时针转动
sbit key_2=P1^1;      //逆时针转动
sbit key_3=P1^2;      // 加速转动
sbit key_4=P1^3;      //减速转动
sbit key_5=P1^4;      //停止转动
unsigned char PWM_Count=20;   //占空比控制字
unsigned char n=5;   //速度增减量5
sbit in1=P2^7;
sbit in2=P2^6;
sbit ena=P2^5;
void delays(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80;i>0;i--);
}
void key()
{
  P1=0XFF;
  if(key_1==0)
  {
    delays();
    if(key_1==0)
    {
      in1=0;
      in2=1;
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顺时针转动
    while(!key_1);
  }

    if(key_2==0)
  {
    delays();
    if(key_2==0)
    {
      in1=1;
      in2=0;
    }
    while(!key_2);
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逆时针转动

    if(key_3==0)
  {
    delays();
    if(key_3==0)
    {
      PWM_Count=PWM_Count+n;
      if(PWM_Count>=100)
        PWM_Count=100;
    }
    while(!key_3);
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速转动 ,如果大于等于100就全速转动

    if(key_4==0)
  {
    delays();
    if(key_4==0)
    {
     if(PWM_Count>10)
     {
       PWM_Count=PWM_Count-n;
     }
      else
      PWM_Count=5;           //减速转动,最低转速为5
    }
    while(!key_4);
  }

    if(key_5==0)
  {
    delays();
    if(key_5==0)
    {
      in1=0;
      in2=0;
    }
    while(!key_5);
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停止转动
}

速度显示一直是四个零

速度显示一直是四个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