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keil中添加新的芯片型号的方法 cdb文件

楼主(2019-04-28):
Keil中添加new chip支持及cdb
在keil下,点击进入File->Device Database。
选中Device Database,点击OK。
然后在其中任选一块芯片
接着,修改其中的信息,最后点击Add和Update。修改CDB部分可以参考如下内容:
//memory  时钟  CPU类型
CPU=IRAM(0x20000000-0x2000FFFF) IROM(0x8000000-0x807FFFF) CLOCK(8000000) CPUTYPE("Cortex-M3")

//FLASH进行调试配置此处以STM32F103ZE的FLDLL为例)
FLDLL=UL2CM3(-O14 -S0 -C0 -N00("ARM Cortex-M3") -D00(1BA00477) -L00(4) -FO7 -FD20000000 -FC800 -FN1  -FF0STM32F10x_512    -FS08000000   -FL080000)

//硬件调试模式
MON=SARMCM3.DLL TCM.DLL("-pCM3")

//头文件(此处以STM32F103ZE的头文件为例)
REGFILE=stm32f10x.h("ST\STM32F10x")

//启动文件的配置:可手动配置
SFILE="STARTUP\Sec-chip\startup_plc.s" ("PLC Startup Code")

//Simulate模式
SIM=SARMCM3.DLL  DCM.DLL("-pCM3")
如下图所示,这样就在设备库中添加了我们指定的芯片类型,在新建PLC的工程就可以选择它了。

keil添加对new

网友A:
非常使用的资料

网友B(2022-07-15):
感谢大佬,真心感谢

网友C:
现在的KEIL好像没这功能了呀,在我的KEIL里找不到这些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