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密码锁Proteus仿真+单片机代码

楼主(2019-04-28):
电子密码锁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#include"lcd.h"

//--定义使用的IO口--//
#define KEY P3

sbit BEEP=P2^6;           //接蜂鸣器
unsigned char mima[6]={1,2,3,4,5,6};
unsigned char mima3[6]={6,5,4,3,2,1};
unsigned char mima4[6]={7,7,7,7,7,7};
unsigned char mima2[6];

unsigned char state=0;
unsigned char cuowu=0;
unsigned char KeyValue;
unsigned char KeyState;        //记录按键的状态,0没有,1有

void TimerConfiguration();
unsigned char Time=0;
unsigned char sec=60;

void KeyDown();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按键函数

void Delay10ms(unsigned int c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for(;c>0;c--)
        for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30;a>0;a--);
}

void BZ()
{
        BEEP= 0;
        Delay10ms(100);
        BEEP= 1;
}

void BZ2()
{
        BEEP= 0;
        Delay10ms(30);
        BEEP= 1;
        Delay10ms(30);

        BEEP= 0;
        Delay10ms(30);
        BEEP= 1;
        Delay10ms(30);

        BEEP= 0;
        Delay10ms(30);
        BEEP= 1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j=0;

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Timer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0, 0, 16, "Shu ru mi ma:"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tat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                if((KeyState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Value<10)&&(i<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+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Key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6)&&(KeyValue==1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mima2[0]==mima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((mima2[0]==mima3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3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3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3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3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3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((mima2[0]==mima4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4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4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4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4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4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Kai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Z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Cuowu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Z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owu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uowu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uowu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 = 1;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3)                //qingl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2)                //shemoim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0, 0, 16, "Please wait!... 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Z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sec/10%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sec%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3, 0, 16, "WARRING... 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ate==3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0, 0, 16, "Jiu mima :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tat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                if((KeyState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Value<10)&&(i<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+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Key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+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3)//qingl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6)&&(KeyValue==15)) //qued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mima2[0]==mima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((mima2[0]==mima3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3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3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3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3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3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|((mima2[0]==mima4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1]==mima4[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2]==mima4[2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3]==mima4[3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4]==mima4[4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&(mima2[5]==mima4[5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Cuowu!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Z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0, 0, 16, "Xin mi ma:"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tat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Down();
                if((KeyState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Value<10)&&(i<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+i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*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Key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4+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==13)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_String(4, 1, 6, "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i==6)&&(KeyValue==1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[i]=mima2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ma2[i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void KeyDow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=0;
        KEY=0x0f;
        if(KEY!=0x0f)
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x0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tate=1;//有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        KeyValue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        KeyValue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 KeyValue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        KeyValue=3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=0XF0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请问一下,还需要修改密码方式为串口通信的话,要怎么修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