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器控制LED混乱的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4-28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我用的51单片机晶振频率是12MHz,我打算利用计数器每隔1秒让led轮流亮,数码管每隔两秒亮,
但是实际情况是数码管保持两秒一亮,但是led确非常混乱,所以我想让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,下面
贴代码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
uchar code table[] = 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
sbit segment_selection = P2^1;//段选
sbit bit_selection = P2^0;//位选
uchar tt;
uchar temp;
uchar num;

void int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
        tt++;
/*下面注释的代码在while(1)里面写有问题,但是在中断函数里写就没问题
//        if(tt == 20 || tt == 40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temp = _cror_(temp, 1);
//                P1 = temp;
//                if(tt == 4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ment_selection = 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num];/从0到f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ment_selection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0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 == 16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num = 0;
        temp = 0xfe;
        tt = 0;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
        EA = 1;/单片机总中断开启
        ET0 = 1;/定时器0中断开启
        TR0 = 1;/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开启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tt == 20)//这里我是打算每隔1秒led循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_crol_(temp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t == 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ment_selectio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table[num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ment_selectio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00;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 == 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在while(1)循环里这么写有问题,在中断函数里写就没问题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中断服务程序:在固定的时间间隔执行。

while(1)不断地执行,间隔不确定,而且速度很快。当t=20和40时,执行的次数是若干,根本无法知道:t=21和41时,它执行的最后一次显示的是什么数据。
结果是:
当t=20和40时:显示快闪分不出显示内容。
当t=21和41后:显示稳定了,但能不确定显示的是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断服务程序:在固定的时间间隔执行。

while(1)不断地执行,间隔不确定,而且速度很快。当t=20和40 ...

解释得很透彻,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