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和嵌入式有什么区别吗?还是说单片机就是嵌入式呢

楼主(2019-04-28):
如题,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

网友A:
单片机原本是独立的一个门类,它直接面对硬件。于是就将某些硬件集成到单片机里面了,美其名曰:嵌入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原本是独立的一个门类,它直接面对硬件。于是就将某些硬件集成到单片机里面了,美其名曰:嵌入式。

哦哦,原来是这样啊。谢谢大神解惑

网友B:
单片机是独立的一个门类,它是一个微处理器硬件。于是就将某些硬件集成到单片机里面了,美其名曰:嵌入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