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编程错误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num'但是不缺分号

楼主(2019-04-28):
#include<reg5.h>
#define char unsingend uchar
#define int unsingend uint
sbit du1a=P2^6;
sbit we1a=P2^7;
uint num;
uchar code table[]={ 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};
void delayms(uint);
void main()
{        we1a=1;
    P0=0xc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
         {        du1a=1;
            P0=table[num];
                du1a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
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}
void delyams(uint xms)
{
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i>0;i--)
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ilro.c...
ILRO.C(6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num'
Target not created
num后面不缺分号,求高手解决

网友A:
前三句: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你单词也不对,定义的顺序也不对,要把uchar这个放在前面的,uint也要放在前面,unsigned英文也写错了

网友B:
这个有点问题    你写错

网友C:
要注意中英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