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单片机成长历程,与流水灯有关的实验总结

楼主:
开发环境:keil 4
烧录软件:stc -isp
单片机型号:stc89c52
下面是我在实现用独立按键控制流水灯的加速、减速和流动方向这三个功能时遇到的问题
1.通过左移函数_crol_(led,i)实现流水灯左移运动。
实验现象:编译器报错。
我的分析:没有引用intrins.h头文件。
解决方法:在程序开头加入#include<intrins.h>
PS:需要注意的是在引用右移函数时也需要引用<intrins.h>头文件
2.用移位运算符<<和>>实现流水灯的左移和右移操作
实验现象:led灯在点亮后不会熄灭,只会一个接着一个亮。
我的分析:因为led灯与单片机连接端需要是低电平才能使led灯被点亮例如:P2^0=0,
左移,设置P2=0x01时,移位运算符将末尾的1向左移动,1的后面补0,
右移,设置P2=0xfe时,移位晕旋覆将开头的1向右移动,1的前面补0,所以导致led灯不会一个一个亮。
解决方法:
循环左移:
int main()
{
for(i=0;i<8;i++)
{
P2=~(0x01<<i);
}
}
循环右移:
int main()
{
for(i=0;i<8;i++)
{
P2=~(0x80>>i);
}
}
3.通过按键控制1个流水灯的亮灭
实验现象:按键不灵敏,按一下按键不会改变led灯的状态,只是闪了一下并保持原来状态。
我的分析:按键是机械装置,按下或抬起的过程中会产生抖动,这可能让单片机接收到多次按键信号。
解决方法:编写一个延时函数并调用
延时函数如下:
void delay_ms(uint z)
{
uint j,k;
for(j=0;j<z;j++);
for(k=0;k<110;k++);
}
其中uint是我定义的变量类型。
按键检测程序如下:
if(k1==0)
{
delay_ms(10);
if(k1==0)
{
}while(!k1);
}
4.通过按键控制控制流水灯的加速、减速和流动方向
实验现象:在实现加速减速的过程中,不能渐渐加速,而是直接到达速度的端点值。
我的分析:在独立按键按下后,给keyval赋值。通过switch选择case执行,在执行keyval对应的语句后没有清除标志即keyval=0。
解决方法:在switch语句中加入清除标记语句:keyval=0(下面程序中红色标记处)
- void main()
- {
- uint i=0;
- Init();
- while(1)
- {
- for(;i<8;)
- {
- P2=L[i];
- delay_ms(n);
- switch(keyval)
- {
- case 1:speedminus();keyval=0;break;
- case 2:speedplus();keyval=0;break;
- case 3:oppsite();keyval=0;break;
- }
- if(dir==0)
- {
- i++;
- if(i==8)
- i=0;
- break;
- }
- else
- {
- i--;
- if(i>8)
- i=7;
- break;
- }
- }
- }
- }
- void T0_time()interrupt 1
- TH0=(65536-45872)/256; //重新装初值
- TL0=(65536-45872)%256;
- if(k1==0)
- { delay_ms(10);
- if(k1==0)
- {
- keyval=1;
- }while(!k1);
- }
- if(k2==0)
- { delay_ms(10);
- if(k2==0)
- {
- keyval=2;
- }while(!k2);
- }
- if(k3==0)
- { delay_ms(10);
- if(k3==0)
- {
- keyval=3;
- }while(!k3);
-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