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-IAP项目代码 使用中

楼主:
项目中正在使用的 STM32系列单片机 的远程IAP使用方式,从此刷机不用再拆机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功能:         远程烧写程序的启动文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stm32boot.h"
#include "EEPROM.h"
/* 类型声明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typedef void (*pFunction)(void);
/* 变量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;
uint32_t JumpAddress;
#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8003000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函数名称        main
  * @函数说明 主函数
  * @输入参数 无
  * @输出参数 无
  * @返回参数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extern __IO unsigned long time32_incr;
unsigned long portGetTickCnt(void)
{
//        time32_incr = SysTick->VAL;
        return time32_incr;
}

void Sleep(unsigned int time_ms)
{
    unsigned long end = portGetTickCnt() + time_ms;
    while ((signed long)(portGetTickCnt() - end) <= 0)
        ;
}

void CloseIrq(void)
{
        SysTick->CTRL&=~SysTick_CTRL_ENABLE_Msk;//关闭SYSTICK中断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7, DMA_IT_TC, DISABLE);       //使能DMA通道4传输完成中断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7, DMA_IT_TE, DISABLE);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2, USART_IT_IDLE, DISABLE);
        USART_DeInit(USART2);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7);
    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6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int i=1200;
        u16 FLAG = 0;
  /*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*/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  /*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*/
    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    FLASH_Unlock();
        UART2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SysTick_Init();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Sleep(20);
        printf("bootv2.0-20181210\r\n");
        while (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Sleep(20);
        }
        eeprom_read_block(&FLAG, PROGRAMS_ADDR, 2);

   if (FLAG == 0xE0E0)
   {

//        DevAddr = 1;
//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//        FLASH_Unlock() ;
//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//        UART2_Configuration();0
//        //系统时基启动
//       // SysTick_Init();
//
//                led_on();

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Communication();
        }
    }
    //否则执行用户程序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/判断用户是否已经下载程序,因为正常情况下此地址是栈地址。
        //若没有这一句的话,即使没有下载程序也会进入而导致跑飞。
                FLASH_Lock();

        if (((*(__IO uint32_t*)ApplicationAddress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JumpAddress = *(__IO uint32_t*) (ApplicationAddress + 4);
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 = (pFunction) JumpAddress;
            //初始化用户程序的堆栈指针
            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*) ApplicationAddres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jump to app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Irq();
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16 data = 0xE0E0;
            eeprom_write_block(&data, PROGRAMS_ADDR, 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no app wait program\r\n");
            SoftReset();
        }
    }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}
}
#define Set_NVIC(Channel,Preemption,Sub,Cmd) {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Channel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Preemption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Sub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Cmd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名 称:NVIC_Init
//**说 明:中断优先级初始化
//**形 参:无
//**返 回 值:无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NVIC_Configuration (void)
{
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4个抢占优先级,4个从优先级
    /*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*/
    NVIC_SetPriority(SysTick_IRQn, 0);//Sys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 //非实时任务优先级最低 3,0
    Set_NVIC(USART2_IRQn , 2, 0,ENABLE)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文件结束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(2019-06-11):
正在学习STM32 IAP 在线升级!希望能有所借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