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HAL库写的STM32代码后J-Link识别不到芯片,必须要按住复位才能下载?

楼主(2019-04-28):
问题描述:最近在学STM32的HAL库,据说可以统一STM32江湖,前途无量。最近一段时间参照STM32CubeMX和原子的资料自己学着建了两个HAL库的工程模板,F4的还好说,F1的出现了一个玄学问题:
芯片为STM32F103C8T6,下进HAL库编写的工程后J-Link就识别不到芯片了,下载也是,只有J-Link读取时按住复位才可以。更神奇的是用标准库的代码却没问题,具体表象就是下进标准库的代码,然后HAL库的代码可以正常下载,但是HAL库的代码一旦下进去,标准库和HAL库的代码就都不能通过正常手段下载了。这很明显是软件问题。

经过查资料得知,用cubemx配置的代码禁止了swd端口。

解决方法:
在【STM32CubeMX】中配置【SYS->Debug】为【Serial Wire】
代码表现为:
在“stm32f1xx_hal_msp.c”中
禁止SWD /** DISABLE: JTAG-DP Disabled and SW-DP Disabled   */  __HAL_AFIO_REMAP_SWJ_DISABLE();使用SWD /** NOJTAG: JTAG-DP Disabled and SW-DP Enabled   */  __HAL_AFIO_REMAP_SWJ_NOJTAG();

附:HAL库用户程序文件描述

网友A(2020-08-11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按下复位才能识别到单片机,偶尔能烧录成功,但是程序烧不进去,真的吐了,而且stlinkvt   仿真器发烫很严重

网友B:
SYS-DEBUG  改成你要的,默认是No Debug,也就是禁用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