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理STC单片机延时函数时遇到的玄学问题

楼主:
void Delay

{
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 = 11;

    j = 190;

    do

    {

        while (--j);

    } while (--i);

}

void Delay

{
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 = 11;

    j = 190;

    while(i--)

    {

        while (--j);

    }

}

以上两段代码,第一段为STCISP提供的1ms延时函数,第二段为改编版。按照个人对C语言的理解,这两种写法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,最起码在Dev-C++上以下两端代码输出结果相同,均为2739: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

{
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nt num = 0;

    i = 11;

    j = 190;

    while(i--)

    {

        while (--j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num++;

        }

    }

    printf("num=%d\n",num);

    return 0;

}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

{
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nt num = 0;

    i = 11;

    j = 190;

    do

    {

        while (--j)

        {

            num++;

        }

    } while (--i);

    printf("num=%d\n",num);

    return 0;

}

但开头提到的两段代码,在STC15F104(11.0592M)单片机上跑起来其延时结果却截然不同。实测在预设延时500ms时(即重复运行上述函数500次),第一段代码比较符合实际,第二段要比第一段要慢一倍左右,即将第二段代码中的11改为6后可以得到大体相同的延时结果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,到现在也没搞清楚,我发表在开源电子网的提问贴截止到目前也没有收到合理的解释。我不打算再耗下去,只能强行解释一波了:

造成延时结果不同的原因是单片机在执行 while()...; 和 do...while(); 时的效率不同。

这解释很有道理,因为在 while()...; 和 do...while(); 在汇编代码中的长度的确相差一倍左右。但仍不能很好解释延时结果相差之大。因为无论是 while()...; 和 do...while(); ,在延时函数中仅仅执行了11次而已,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中间那段 while (--j); ,在如此大基数的循环下, while()...; 和 do...while();  相差的那点时间应该显得微不足道才对啊。

算了,这件事告一段落了,不打算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。下面附上 while()...; 和 do...while(); 的汇编代码。代码来源于网络,其实我也不懂。

/**** while 语句 pseudo-code ********/

while ( condition )

{

  body of loop;

}

/****while 语句 assembly language *******/

while:

; code to set FLAGS based on condition

jxx   endwhile

; body of loop

jmp while

endwhile:

/****while 语句 assembly language (end) ***/

/**** Do while 语句 pseudo-code ********/

do

{

  body of loop;

}while ( condition )

/****Do while 语句 assembly language *******/

do_while:

; body of loop

; code to set FLAGS based on condition

jxx   do_while

/****Do while 语句 assembly language (end) ***/

网友A(2019-04-29):
楼主提到Dev-C++,你这是在PC上编译且运行的吧。

你得在51上把那两个delay调试转成汇编,认认真真计算它们的具体所用指令周期,相信你会有所发现的。

网友B:
摘录了一本书中的内容,应该可以很好解释你的问题,至少,是你的代码产生差别的主要原因,你找的原因可能有影响,但应该不是主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