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的运行不稳定,可能是电源的稳定不够,想要一个具备电容稳压的原理图

楼主:
下面这图片是我自己百度找到的方法,可是问了同学又有人说这样没有用。
我很疑惑希望能有网友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A(2019-04-29):
如果是电源功率不够,再并 N 个小电容作用也不大

网友B:
1、什么是电容,建议重读高中物理课程。
2、电容上的电压取决于什么?
先做这两项,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电源功率不够,再并 N 个小电容作用也不大

电源的功率是足够的,就是不稳定,电机的转速波动范围太大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、什么是电容,建议重读高中物理课程。
2、电容上的电压取决于什么?
先做这两项,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
谢谢指导

网友D:
1、首先要清楚电机供电电路,电机是感性负载,在启动瞬间电流要求比较高。可以并联多一下电容来缓解,
正常启动后就不在是电容的问题。
2、由于电机是感性负载工作时会产生很多杂波,导致电路工作不稳定。在电路中要做一些对干扰处理的电路。
3、电路工作不稳定有很多问题会导致,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
A、电源问题,由于电源不能提供持续的能量导致(也有可能是电源内阻太大导致)。
B、电路中没有做好处理电机的干扰,导致不稳定,查出干扰源,排除干扰。

网友E:
1.你的供电电源是什么类型的?
2.你要稳定的电压确定是电机端,还是控制端。(电机端,10uf明显没啥效果)

网友F:
稳压用电容,你们是在开玩笑吗,电容通常是整流滤波,稳压作用很小,无论从效果上还是成本上,选用合适的稳压二极管才是最正确的方法

网友G(2020-01-28):
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,是在控制端的输入电压口并联个电容,为了使电源能稳定的给控制端提供能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