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中这两个是什么?求解答

楼主(2019-04-28):
就是图中的P2以及SW1

网友A:
P2 电源插座 SW1 电源开关

网友B:
电源输入和开关

网友C:
原理图中的元件只是个符号,怎么画都可以,关键是引脚的数量!基电功能需要与硬件配合说明。
图中:P2是联机或喇叭插座,当然也可以是其它东西,要看硬件的解释是什么。
SW1是三位开关,36、25、14各一对,同样可以是其它东西。

网友D:
P2像耳机的插孔,SW1不知道是什么

网友E:
P2是电源插头,SW1是拨动开关

网友F:
P2是电源插座,SW1是开关。

网友G:
P2应该是DC电源插座,SW1可能自锁开关

网友H:
P2 2PIN电源插座 SW1带锁电源开关

网友I:
P2是插座,SW1是开关

网友J:
P2 电源插座DCDC插座, SW1 电源开关,一般六角开关

网友K:
P2是直流电源输入,SW1是开关

网友L:
电源插座和开关

网友M:
P2是输入插座,SW1是拨动开关;
可以是电源,也可以是其它东西;
是什么功能, 要看硬件说明

网友N:
前面的已经说的很多了,应该是外接插件(P2)和转换开关(SW1),通常P2可以是电源接入/输出,或音频输入输出,或其他的输出输入都是可能的。SW1就是对输入输出的通道进行切换。只从图中,其实很难界定是电源还是音频,或是其他的定义。在这个局部电路元件中,只能说是单线插座和3路切换开关。

网友O:
P2看起来像是DC-005电源插座,SW1像是自锁开关

网友P:
原理图其实可以随便画,重点是你的封装和引脚。图中:P2是电源输入。SW1是电源开关。

网友Q:
如图中所示

网友R:
p2:DC电源插座,sw1应该是自锁开关

网友S:
电源插座和电源开关

网友T:
P2不知道是什么,SW1像是六脚的自锁开关

网友U:
是你供电插座与自锁开关,供电电压与正负极一定要确认清楚,最后找你的供应商确认一下

网友V:
电源输入开关和按动开关

网友W:
P2是一个电源插座 SW1是电源开关

网友X:
DC座和自锁开关

网友Y:
P2应该是电源插头,SW1是拨动开关

网友Z:
P2是电源插座,SW1是开关

网友AA:
P2是电源接口,SW1是自锁开关

网友AB:
P2应该是电源插座,SW1应该是带锁的开关

网友AC:
p2是插座,sw1是开关

网友AD:
sw就是switch的缩写,即开关的意思,p2那个应该是电源接口

网友AE:
P2 是电源插座模块   SW1 电源开关模块

网友AE:
P2 电源插座模块 ;SW1电源开关模块

网友AF:
P2是电源接口,SW1是开关

网友AG:
左边是电源插头,右边是拨动开关

网友AH:
电源插座和拨动开关

网友AI:
P2为电源端口,SW1为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