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定时中断 PWM问题

楼主(2019-04-29):
51单片机,定时中断写PWM。
占空比,过小或过大时,
单片机速度达不到。
使用大晶振,可以提高一些单片机的速度。
但同时,又降低了定时器的定时范围。。。

好矛盾呀。。。。
这个问题大家如何解决呀。

网友A:
“但同时,又降低了定时器的定时范围。。。”
太容易解决了,一个计数器的事,再想想!

网友B:
换用高级一点的51单片机,如STC15系列的,不仅速度快,而且自带PWM,完全够用。
缺点是程序要修改一下,甚至要先学习一下这种单片机。

网友C:
你想要多少的频率、占空比?

网友D:
增加晶振的频率,提高CPU速度。
定时会是问题吗?增加计数范围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但同时,又降低了定时器的定时范围。。。”
太容易解决了,一个计数器的事,再想想!

没有思路。

网友E:
temp++; if(temp==4){ 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                 VarCount ++;  //渐变计时                 KLPCount++;         //开关机计时                 VibCount++;         //振动计时                 PhoCount++;         //光敏计时         }

网友E:
中断里这样可以实现长时间计时 temp++; if(temp==4) { temp = 0;         Count ++;  }  0.1ms*4=4ms

网友F:
可以用stm32那里面有现成的波形

网友G:
定时器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中断里这样可以实现长时间计时 temp++; if(temp==4) { temp = 0;         Count ++;  }  0.1ms*4=4ms

使用这样的方法。差会多大呀。
我不使用计数数,
误差就有120%。。。
看一下,52单片机的多慢吧。。。
PWM误差有多大吧。
33M  12分频
如果PWM频率166.66 KHz 时哪么一个
一个PWM周期 约6uS.
把高低电平都设置成 3uS.

52单片机的误差太大了吧。
设置的周期为6uS, 实际周期到了 13----14uS了
怎么会这么大的误差呀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使用这样的方法。差会多大呀。
我不使用计数数,
误差就有120%。。。

12T的话,一个指令周期0.363636。。。us, 你6us也就16个周期,能干啥事,单片机除了一直在中断中断中断。。。其他啥事都干不了,

网友H:
你有多大的值达不到?
在定时中定义一个变量cont, 定时一次加一次,cont++,如果还不够再定义一个变量pk,  if(cont==200)cont = 0,pk++;.........如此下去,你要定一万年也不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