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指纹模块和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检测不到

楼主(2019-04-29):
最近用的AS608与单片机连接好后,串口初始化后,单片机检测不到指纹模块,这个都可能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啊

网友A:
串口设置是一样的,波特率,字长,校验位,停止位,还有你模块使能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设置是一样的,波特率,字长,校验位,停止位,还有你模块使能了么?

  使能忽略了  寄存器配置是没问题的   那我再查查我的字长  主要我发送的是数组 比较尴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