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8*8点阵做贪吃蛇游戏代码

楼主(2019-04-29):
51单片机8*8点阵做贪吃蛇游戏,这个蛇所吃的食物是完全随机的!注意!不是伪随机数,是完全随机的。注意::我是用摇杆控制蛇的移动!

开始我是用摁键来控制的,都可以,只需改一小部分就行了!!
在原程序里我保留了一点摁键的程序,实在不知道可以问我(评论就行了,看见了就会回复的!)
大家应该都会建多文件格式吧……就是  .c    .h  这样的(不会可以问我)
大概如下:

多文件模式(不是贪吃蛇的文件)

多文件模式(不是贪吃蛇的文件)

我的这个程序(贪吃蛇)里有4个文件。

贪吃蛇的4个文件

贪吃蛇的4个文件

我再说一遍哈!我是用摇杆控制蛇的,所以我采用12芯片。这个程序可以改成用摁键来控制(用摁键控制的话就用51就行了,两芯片相差不大,程序只用改一点!!)
就这样吧,有问题尽管问吧!!!

网友A:
楼主的代码: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stdlib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include "12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//*******函数声明***********//
void T0_Init(void);          //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
void snake_Move(void);       // 蛇前行函数
void delay(u16 i);
           // 软件延时函数,不精确
void creatFood();            // 创建食物
void snake_Grow(void);       // 蛇成长函数
void Send_Byte(u8 dat);  // 595发送数据函数
void JudgeDeath(void);       // 判断是否死亡函数
void TurnDirection(void);
// 改变方向函数
/*sbit UP = P3 ^ 1;
sbit DOWN = P3 ^ 0;
sbit LEFT = P3 ^ 2;
sbit RIGHT = P3 ^ 3;*/
sbit LEDARRAY_LAT = P3^6;
sbit LEDARRAY_CLK = P3^5;
sbit LEDARRAY_DI = P3^4;
sbit sw=P1^2;
u16 i,j,n,temp,w,heng,shu;
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_word[5][8] = {
0x0C,0x1E,0x3E,0x7C,0x7C,0x3E,0x1E,0x0C, //心
0x18,0x3C,0x7C,0xF8,0xF8,0x7C,0x3C,0x18,//心
0x00,0x44,0x86,0x92,0x92,0x9E,0x6C,0x00,//3
0x00,0xC4,0xC6,0xA2,0xA2,0x92,0x8C,0x00,//2
...
};

//画桃心的码表
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_xin[16][8] = {
0x00,0x00,0x00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//未命名文件0
0x00,0x00,0x02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//未命名文件0
0x00,0x02,0x02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//未命名文件0
0x04,0x02,0x02,0x04,0x00,0x00,0x00,0x00,//未命名文件0
...
};
u8 count;        // 移动速度
u8 foodx,foody;  // 食物坐标
u8 snake_Len=4;  // 蛇的总长度
u8 direction=1;
// 蛇的移动方向  1, 向上;2, 向下;3, 向左; 4, 向右
// 设置开发板上8*8点阵 右下角为坐标原点
// 向上为Y轴,向左为X轴
u8 code Hc595_Coordx[8] = 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// 0111 1111
u8 code Hc595_Coordy[8] = {0x80,0x40,0x2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};
// 1000 0000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 51内核单片机内存较小,蛇的总长度暂定最大40
// 可予以忽略,重点是效果
// 初始化蛇长为4,如下数组中定义
u8 snake_Coordx[40]= {1, 1, 1, 1}; // 蛇的每一点的横坐标
u8 snake_Coordy[40]= {3, 2, 1, 0}; // 蛇的每一点的纵坐标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T0_Init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0_Init(void)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
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    EA = 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interrupt_T0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errupt_T0() interrupt 1
{

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  // 50ms定时
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count++;
    if(count == 15)  //15
    {
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snake_Move()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delay(u16 i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软件延时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u16 i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软件延时,不精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 (u16 i)
{
    while(i--);
}

void Send_Byte(u8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LEDARRAY_CLK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for( i = 0 ; i < 8 ; i++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dat&0x01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I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D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CLK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升沿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CLK = 0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
void xin(void)
{

        for(j = 0 ; j < 16 ; j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 ; i < 10 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w = 0 ; w < 8 ; w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xin[j][w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H心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 ; i < 900 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w = 0 ; w < 8 ; w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word[0][w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L心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 ; i < 400 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w = 0 ; w < 8 ; w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word[1][w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snake_Move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蛇前进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nake_Move(void)
{
    u8 len = snake_Len - 1;
    for(len; len > 0; len--)
    {
        snake_Coordx[len] = snake_Coordx[len - 1];
        snake_Coordy[len] = snake_Coordy[len - 1];
    }
    switch(direction)
    {
    case 1:
        snake_Coordy[0]++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2:
        snake_Coordy[0]--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3:
        snake_Coordx[0]++;
        break;
    case 4:
        snake_Coordx[0]--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Hc595SendByte(u8 dat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74HC595发送数据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dat 8位数据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Clear_LEDmatrix()
{
        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8 ; i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creatFood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创建食物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reatFood()
{
    u8 i;
    foodx=rand()%8;
    foody=rand()%8;

    for(i=0; i<snake_Len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foodx==snake_Coordx[i])&&(foody==snake_Coordy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eatFoo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JudgeDeath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判断死亡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JudgeDeath(void)
{
    u8 i;

    // 判断蛇撞墙死亡
    if((snake_Coordx[0]>7)||(snake_Coordy[0]>7))
    {
        xin();
    }

    // 判断蛇撞到自身死亡
    for(i=4; i<snake_Len; i++)
    {
        if((snake_Coordx[0]==snake_Coordx[i])&&(snake_Coordy[0]==snake_Coordy[i]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xin();
  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void TurnDirection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方向改变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urnDirectio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         //inituart();
                heng=getadcresult(0);
                shu=getadcresult(1);
        if(shu<7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direction==3||directio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2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shu>22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direction==3||direction=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heng>22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direction==1||directio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3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heng<7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direction==1||direction==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rection=4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void snake_Grow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蛇成长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nake_Grow(void)
{
    if(snake_Coordx[0] == foodx && snake_Coordy[0] == foody)
    {
        creatFood();
        snake_Coordx[snake_Len] = snake_Coordx[snake_Len - 1];
        snake_Coordy[snake_Len] = snake_Coordy[snake_Len - 1];
        snake_Len++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: main(void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: 主程序
* 输    入      : None
* 输    出      : None
* 相关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u16 q,k;
        Clear_LEDmatrix();
for(q = 0 ; q < 2000 ; q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for(k = 0 ; k < 8 ; k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word[2][k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2
        for(q = 0 ; q < 2000 ; q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for(k = 0 ; k < 8 ; k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word[3][k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1
        for(q = 0 ; q < 2000 ; q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x7f;
                for(k = 0 ; k < 8 ; k++)                //一个字母8BYT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temp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列选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Display_word[4][k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行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temp>>1)|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Clear_LEDmatrix();
    T0_Init();
    creatFood();
while(1)
{

        if(sw==0)
        {
        for(i=10;i>0;i--)
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        if(sw==0)
        TR0=~TR0;
        while(!sw)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 i<snake_Len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 在点阵屏幕上显示蛇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Hc595_Coordx[snake_Coordx[i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Hc595_Coordy[snake_Coordy[i]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yte(Hc595_Coordx[foodx]);
            Send_Byte(Hc595_Coordy[foody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ARRAY_L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delay(20);

        TurnDirection();  // 是否改变方向
        JudgeDeath();     // 判断是否死亡
        snake_Grow();     // 判断是否成长

    }
}

楼主:
大家有问题可以问哈!

楼主:
那个oledmain.h是我不小心加进去的。。。。。
大家可以把那个删了。

网友B:
可以给我一下按键的代码吗?我不知道这么改

网友B:
怎么才能修改成按键控制的?

网友B:
怎么修改成按键控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修改成按键控制?

你现在有没有建成多文件格式.c  .h这样的, 先把TurnDirection函数中heng=getadcresult(0);
                shu=getadcresult(1);去掉,再把4个if改成摁键的模式(if(key1=0))这样的。
然后把有关12芯片的函数,定义删了就行了,就像getadcresult函数。

网友B:
可以给我一份完整的代码吗?我改了几次不成功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