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程序路径都设置好了,keil提示头文件找不到。

楼主(2019-04-29):
keil提示头文件找不到,但是我都把路径设置好了,不知道为什么。

网友A:
把头文件里的"stm32lib\\"删了试试

网友B:
包含文件中不能含有路径吧,应该直接写文件名,路径添加到设置里面。

网友C:
"STM32Lib\\stm32f10x.h"多了一个“\”。另外写成"stm32f10x.h"试试,因为设置中已有了库的路径。还有一种写法<stm32f10x.h>

网友D:
include path设置中,已经包括了子目录,写代码时,就不要指定子目录。

网友E:
路径里有中文

网友F:
还是路径不对,在项目中右键重新加载需要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