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编译不能通过,附STC12C5A.H头文件

楼主(2019-04-29):
但是用   Keil uVision 4     编译  不能  通过,STC12C5A.H头文件加入    也不成功'劳烦各位师博看看那里 出错谢谢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*     基于STC12C5A60S2的NTC温度计      */
//*       测温范围-40°~110°             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4位共阳极数码管段码a-h接P27-P20,
//位选端接P3高4位
//NTC使用MF52-103/3435;10K±1%精度;B值:3435±1%
//NTC温度输出端子接P1.0

#include "STC12C5A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#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int
sbit GW=P2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码
sbit SW=P2^4;
sbit BW=P2^3;
sbit QW=P2^2;
u8 show[4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四位数数组
u32  Temp_Buf[9];        //采样数组
u8 Ledcount,ADCcount;    //数码管显示计数变量,ADC采样次数变量
u8 code smg0[12]={0x0a,0xfa,0x4c,0x68,0xb8,0x29,0x09,0x7a,0x08,0x28,0xfd,0xff};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码表,不带小数点:0-9,-,灭
u8 code smg1[11]={0x02,0xf2,0x44,0x60,0xb0,0x21,0x01,0x72,0x00,0x20,0xff};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码表,带小数点:0-9,灭
u8 i,j,m,n;
u32 WD;               //温度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NTC阻值与温度关系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32 code NTCcode[] = {
/***电阻值(扩大万倍)****温度值*******序号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05562,      // -40.00      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4132,      // -39.00      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56140,      // -38.00      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6467,      // -37.00      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95647,      // -36.00      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5975,      // -35.00      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8624,      // -34.00      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4361,      // -33.00      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93641,      // -32.00      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26678,      // -31.00      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63519,      // -30.00       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4098,      // -29.00       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8272,      // -28.00       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5847,       // -27.00       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6608,       // -26.00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326,       // -25.00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56778,       // -24.00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5747,       // -23.00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77031,       // -22.00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0442,       // -21.00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5811,       // -20.00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2987,       // -19.00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1834,       // -18.00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2233,       // -17.00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4080,       // -16.00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7284,       // -15.00       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1766,       // -14.00       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7456,       // -13.00       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294,       // -12.00       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2224,       // -11.00       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1201,       // -10.00       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1180,       // -9.00        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2121,       // -8.00        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83988,       // -7.00        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746,       // -6.00        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362,       // -5.00        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4802,       // -4.00        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0035,       // -3.00        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6028,       // -2.00        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2750,       // -1.00        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170,       // 0.00         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8255,       // 1.00         4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6972,       // 2.00         4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6290,       // 3.00         4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6176,       // 4.00         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6597,       // 5.00         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7522,       // 6.00         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8916,       // 7.00         4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49,       // 8.00         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2988,       // 9.00         4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5600,       // 10.00        5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818,       // 11.00        5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489,       // 12.00        5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6316,       // 13.00        5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9917,       // 14.00        5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797,       // 15.00        5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5350,       // 16.00        5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7867,       // 17.00        5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551,       // 18.00        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536,       // 19.00        5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6900,       // 20.00        6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684,       // 21.00        6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900,       // 22.00        6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539,       // 23.00        6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582,       // 24.00        6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,       // 25.00        6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762,        // 26.00        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835,        // 27.00        6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186,        // 28.00        6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784,        // 29.00        6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600,        // 30.00        7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608,        // 31.00        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785,        // 32.00        7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109,        // 33.00        7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564,        // 34.00        7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133,        // 35.00        7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806,        // 36.00        7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570,        // 37.00        7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418,        // 38.00        7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343,        // 39.00        7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340,        // 40.00        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405,        // 41.00        8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534,        // 42.00        8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725,        // 43.00        8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976,        // 44.00        8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86,        // 45.00        8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652,        // 46.00        8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073,        // 47.00        8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548,        // 48.00        8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075,        // 49.00        8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650,        // 50.00        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271,        // 51.00        9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936,        // 52.00        9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639,        // 53.00        9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377,        // 54.00        9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146,        // 55.00        9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939,        // 56.00        9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752,        // 57.00        9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579,        // 58.00        9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414,        // 59.00        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250,        // 60.00        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762,        // 61.00        1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179,        // 62.00        10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23,        // 63.00        10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817,        // 64.00        10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076,        // 65.00        1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319,        // 66.00        10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557,        // 67.00        10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803,        // 68.00        10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065,        // 69.00        1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350,        // 70.00        1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661,        // 71.00        11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4,        // 72.00        1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378,        // 73.00        11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785,        // 74.00        11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225,        // 75.00        1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696,        // 76.00        11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197,        // 77.00        11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727,        // 78.00        11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282,        // 79.00        11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60,        // 80.00        1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58,        // 81.00        1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75,        // 82.00        12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707,        // 83.00        1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352,        // 84.00        12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006,        // 85.00        1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69,        // 86.00        12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337,        // 87.00        12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009,        // 88.00        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684,        // 89.00        12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60,        // 90.00        1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037,        // 91.00        13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714,        // 92.00        13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390,        // 93.00        13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67,        // 94.00        13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44,        // 95.00        13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22,        // 96.00        13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04,        // 97.00        13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89,         // 98.00        13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481,         // 99.00        1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180,         // 100.00       14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89,         // 101.00       14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10,         // 102.00       14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46,         // 103.00       14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99,         // 104.00       14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70,         // 105.00       14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665,         // 106.00       14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85,         // 107.00       14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34,         // 108.00       14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214,         // 109.00       14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30,         // 110.00       150
};

void ys1ms(u16 z)               //zms延时函数
{
   u8 x,y;
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for(y=125;y>0;y--);
}

void X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{
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W=0;SW=1;BW=1;QW=1; P0=smg0[show[0]]; break;        //小数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W=1;SW=0;BW=1;QW=1; P0=smg1[show[1]]; break;        //个位带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W=1;SW=1;BW=0;QW=1; P0=smg0[show[2]]; break;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W=1;SW=1;BW=1;QW=0; P0=smg0[show[3]]; break;        //百位
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ys1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GW=1;
                  SW=1;
                  BW=1;
                  QW=1;
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ys1ms(10);
   }
}

void InitADC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{
         P1ASF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 0000,设置P17作为AD使用
         ADC_R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清零
         ADC_RES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清零
 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 | ADC_SPEEDLL;      //开启AD电源,AD转换速度
         ys1ms(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1ms以上,等待电源稳定
}

u16 AD_GET(u8 ch)         //查询方式AD转换程序
{
 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|ADC_SPEEDLL|ch|ADC_START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         //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 ADC_CONTR &= ~ADC_FLAG;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ADC,AD_FLAG清零
         return(ADC_RES*4+ADC_RESL);             //返回AD转换得到的10位数据(16进制)
}

void Get_Temp()          //读取电阻值
{
   u8 xx;
   u32 sum,RT;
         sum=0;
         RT=0;
         Temp_Buf[8]=(u32)102300000/AD_GET(7)-100000;  //将ADC转换结果换算为电阻值并扩大10000倍
         if( ++ADCcount < 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初期不使用递推滤波算法
   {
      for(xx=0;xx<8;xx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准备递推滤波算法的数据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Temp_Buf[xx]=Temp_Buf[xx+1];            //所有数据循环左移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T=Temp_Buf[8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初期使用当前采样值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只有采样次数大于8次以后才使用递推滤波算法
         {
            ADCcount=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采样次数超过8次后,固定设置为8
            for(xx=0;xx<8;xx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递推滤波算法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Temp_Buf[xx]=Temp_Buf[xx+1];            //所有数据循环左移
               sum+=Temp_Buf[xx]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和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RT=sum/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平均值
         }
         if (RT>=7130 && RT<=1905562)
         {
      xx=0;
      while( RT < NTCcode[xx] )                  //将当前电阻值与表对比,得到所在位置
      {
               xx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D=xx*10-((RT+5-NTCcode[xx])*10/(NTCcode[xx-1]-NTCcode[xx])); //插值法计算,数据扩大10倍
      if (WD>4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温度(大于0度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WD=WD-4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得0°以上温度
         if (WD>9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于100度显示最高位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[3]=WD/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于100度不显示最高位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[3]=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  show[2]=WD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show[1]=WD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加小数点
                  show[0]=WD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数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负温度(小于0度)
      {
         WD=400-W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得0°以下温度
         show[3]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号-
         show[2]=WD/100;
         show[1]=WD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小数点
         show[0]=WD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}
         else if (RT>190556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低于-40℃,显示-0,表示超出量程(欠量程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how[3]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号-
      show[2]=11;
      show[1]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小数点
      show[0]=0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if (RT<71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高于110℃,显示1,表示超量程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how[3]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       show[2]=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show[1]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加小数点
            show[0]=11;
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  ADCcount=0;      //ADC采样次数
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S();
   }
}

网友A:
STC单片机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编译能通过

linking...
Program Size: data=68.0 xdata=0 code=1943
creating hex file from "STC热敏电阻温度计"...
"STC热敏电阻温度计" - 0 Error(s), 0 Warning(s).

//STC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  <----------错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*     基于STC12C5A60S2的NTC温度计      */
//*       测温范围-40°~110°             *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4位共阳极数码管段码a-h接P27-P20,
//位选端接P3高4位
//NTC使用MF52-103/3435;10K±1%精度;B值:3435±1%
//NTC温度输出端子接P1.0

网友B:
//STC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

网友C:
编译没问题啊,没错误,没警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译没问题啊,没错误,没警告。

师博你好,把编译好的代码打包上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C单片机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编译能通过

linking...

师博程序有问题吗,打包上传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师博程序有问题吗,打包上传看看

打包上传, 编译通过

STC热敏电阻温度计程序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师博程序有问题吗,打包上传看看

能通过,有看过程序还有其他问题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通过,有看过程序还有其他问题吗?

你好!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,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!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,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

我还有一个程序须要师博看看,别人能用Keil uVision 4生成带有可用的代码,   自己都是编译 失败,看看这个程序你能编译通过吗?

楼主:
我试过这个是编译不通过的,

12864计算器仿真 代码.rar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试过这个是编译不通过的,

把<zm.h>内ASCII字模的数据表复制到computer.c文件中,在computer.c文件中注释掉//#include<zm.h>即可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//#include<zm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en=P3^0;
sbit rw=P3^1;
sbit rs=P3^2;
sbit cs2=P3^3;
sbit cs1=P3^4;
sbit rst=P3^5;
// ------------------  ASCII字模的数据表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//
// 码表从0x20~0x7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字库: F:\BaiduNetdiskDownload\常用辅助开发工具\lcd汉字取模软   //
// 件\Asc5x8E.dot 纵向取模下高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/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//
uchar code nAsciiDot[] =              // ASCII
{
        0x3E,0x51,0x49,0x45,0x3E,0x00, // -0-
        0x00,0x42,0x7F,0x40,0x00,0x00, // -1-
        0x62,0x51,0x49,0x49,0x46,0x00, // -2-
        0x21,0x41,0x49,0x4D,0x33,0x00, // -3-
        0x18,0x14,0x12,0x7F,0x10,0x00, // -4-
        0x27,0x45,0x45,0x45,0x39,0x00, // -5-
        0x3C,0x4A,0x49,0x49,0x31,0x00, // -6-
        0x01,0x71,0x09,0x05,0x03,0x00, // -7-
        0x36,0x49,0x49,0x49,0x36,0x00, // -8-
        0x46,0x49,0x49,0x29,0x1E,0x00, // -9-
        0x22,0x14,0x08,0x14,0x22,0x00, // -*-
        0x08,0x08,0x7F,0x08,0x08,0x00, // -+-
        0x08,0x08,0x08,0x08,0x08,0x00, // ---
        0x08,0x08,0x2a,0x08,0x08,0x00, // -/-
        0x14,0x14,0x14,0x14,0x14,0x00, // -=-
        0x02,0x01,0x59,0x05,0x02,0x00, // -?-
};
uchar key,wei=4,hang=0,k=0;
unsigned long a1=0,a2=0,count=0;
void wc(uchar cmd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1;
        P2=cmd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0;
}
void wd(uchar dat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en=1;
        P2=dat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=0;
}
void delay(uchar ms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=ms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3;j>0;j--);
}
void set(uchar line,uchar col)
{
        line=line|0xb8;
        col=col|0x40;
        wc(col);
        wc(line);
}
void clean()
{
        uchar i,j,k=0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rst=1;
        wc(0xc0);//设置显示起始行11xxxxxx
        wc(0x3f);//00111111显示开,00111110显示关
        cs1=0,cs2=0;
        set(0,0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{for(j=0;j<64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(k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a1=0;a2=0;count=0;k=0;
        wei=4;
        hang=0;
}
void write(uchar zi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if(wei<63)
        {
        cs1=0,cs2=1;
        set(hang,wei)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wd(nAsciiDot[zi++]);
        wei=wei+6;
        if(wei>59)
        {cs1=1;
        cs2=0;}
        if(hang>7)
        hang=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set(hang,wei-64)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wd(nAsciiDot[zi++]);
        wei=wei+6;
        if(wei>123)
        {wei=4;
        hang++;
        cs1=0;
        cs2=1;}
        if(hang>7)
        hang=0;
        }
}
void jis()
{
        switch(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*a1;a1=count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+a1;a1=count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-a1;a1=count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/a1;a1=count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rel()
{
        uchar a=P1;
        write(key);
        while((a&0x0f)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=P1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key/6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a1*10+key/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s();a2=a1;a1=0;k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s();a2=a1;a1=0;k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s();a2=a1;a1=0;k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i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2=a1;a1=0;k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*a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+a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-a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a2/a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9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9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/100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00/10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0/1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/1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/1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00/10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0/1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/1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/1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0/10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/1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/1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0/10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/1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0/10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0/10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0/10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0/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(count%10*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1=count;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uchar a;
        P1=0xef;
        a=P1;
        a=a&0x0f;
        switch(a)
        {case 7:
                key=90;clean();break;
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key=0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key=84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key=66;rel(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}

        P1=0xdf;
        a=P1;
        a=a&0x0f;
        switch(a)
        {case 7:
                key=6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key=12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key=18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key=72;rel(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}

        P1=0xbf;
        a=P1;
        a=a&0x0f;
        switch(a)
        {case 7:
                key=24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key=30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key=36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key=60;rel(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}

        P1=0x7f;
        a=P1;
        a=a&0x0f;
        switch(a)
        {case 7:
                key=42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key=48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key=54;rel();break;
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key=78;rel(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break;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cs1=0;
        cs2=0;
        clean();
        cs1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keyscan();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}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把内ASCII字模的数据表复制到computer.c文件中,在computer.c文件中注释掉//#include即可

师傅修改好用压缩包上传好吗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师傅修改好用压缩包上传好吗,谢谢

网友F:
你好!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,每种电路程序完全不一样

楼主:
#include<AT89X51.H>   //装入AT89X51头文件
#include<ir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装入红外解码程序
#include<24c02.H>                //装入24c02读写程序
sbit key=P1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IO
sbit led=P0^0;       //定义指示led
sbit rel=P0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输出控制脚

unsigned char kaver;  //定义kaver为输出口状态缓存
unsigned char iccdate,irdate;  //定义24c02数据和解码数据

//延时10ms函数,用于开关消抖等
delay10ms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i=20;i>0;i--)
        for(j=248;j>0;j--);
}

//学习红外解码并写入24c02的函数
study()
{
    IR_IN();
        irdate=IRCOM[3];
    iccdate=ReadIIC(W_cmd,0x00,R_cmd);
        if(irdate!=iccdate)        //只在解码结果与读取结果不同时写入24C02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rdate!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没有接收到红外信号,IRCOM[3]置零时,误写入0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P=0;
                WriIIC(W_cmd,0x00,irdate)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
                WP=1;
                led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==0);                //学习成功等待按键释放,led停止闪动作为指示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//进入学习状态时的led闪动函数
flash()
{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while(key==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0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udy();
          }
}
//按键模式识别函数
keymod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m=0;
        while(key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按键按下,开始对按键时间进行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时间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m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时间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>=9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计数次数大于90次,等于按键按下时间大于约5秒后,进入led闪动学习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if(m<90)              //如果计数次数小于90,则按键作为开关使用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kaver=~kaver;
         }

}
////////////////////主函数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main()
{
        WP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c02写保护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RCOM[3]=0;
            IR_I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读4字节32位按键编码 ,前16位用户码为IRCOM[1]+IRCOM[2],8位键值码为IRCOM[3]
                irdate=IRCOM[3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位键值反码为IRCOM[4] 这里只调用 IRCOM[3]键值码作为数据码
                iccdate=ReadIIC(W_cmd,0x00,R_cmd);
                if(irdate==iccdat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解码结果与24C读取码相同,kaver翻转一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d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aver=~kaver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mod();
                rel=~kaver;
                led=kaver;
        }
}

楼主:
师博你好看看这个学习型红外遥控开关是一个c程序,少了<ir.h> <24c02.H>   看看能用Keil uVision 4编译   通过生成代码吗?    修改好用压缩包上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