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教,请问电路图中的这弧线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请问这弧线是什么意思??

网友A(2019-04-29):
真不知道这线是什么,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中各种描述。估计是屏蔽的延长线。
用的WINDOWS10,追新的人,没什么好用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真不知道这线是什么,可以看一下它的属性中各种描述。估计是屏蔽的延长线。
用的WINDOWS10,追新的人,没 ...

好的,谢谢你, 这个图是STM32L476板子的原理图  看不明白  所以才来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