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中科技51单片机数码管动态显示

楼主(2019-04-29):
我想用普中科技的51单片机开发版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,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啊?谢谢,我是一只小小白啊
#include<reg52.h>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nsigned char code led1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nsigned char led2[8]=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;

void main()
{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int cnt=0;
unsigned long sec=0;

LSA=0;
LSB=0;
LSC=0;
TMOD=0X01;
TH0=0XFC;
TL0=0X67;
TR0=1;

while(1)
{
  if(TF0==1)
  {
   TF0=0;
   TH0=0XFC;
   TL0=0X67;
   cnt++;
   if(cnt>=1000)
   {
    cnt=0;
sec++;
led2[0]=led1[sec%10];
led2[1]=led1[sec/10%10];
led2[2]=led1[sec/100%10];
led2[3]=led1[sec/1000%10];
led2[4]=led1[sec/10000%10];
led2[5]=led1[sec/100000%10];
led2[6]=led1[sec/1000000%10];
led2[7]=led1[sec/10000000%10];
   }
   if(i==0)
   {LSA=0;LSB=0;LSC=0; i++;P0=led2[0];}
   else if(i==1)
   {LSA=0;LSB=0;LSC=1; i++;P0=led2[1];}
   else if(i==2)
   {LSA=0;LSB=1;LSC=0; i++;P0=led2[2];}
   else if(i==3)
   {LSA=0;LSB=1;LSC=1; i++;P0=led2[3];}
   else if(i==4)
   {LSA=1;LSB=0;LSC=0; i++;P0=led2[4];}
   else if(i==5)
   {LSA=1;LSB=0;LSC=1; i++;P0=led2[5];}
   else if(i==6)
   {LSA=1;LSB=1;LSC=0; i++;P0=led2[6];}
   else if(i==7
   {LSA=1;LSB=1;LSC=1; i++;P0=led2[7];}

  }
}

网友A:
位选错了,普中开发版的位选顺序是000>100>010>110……还有消影和延时
没加,还有那个位选建议用case语句写,普中开发版不是有学习视频吗,视频时间也不长,建议看视频学习比较好。

网友B:
else if(i==7   这里少一个括号

网友C:
你的代码中没有延时函数

网友D:
个人建议循环用switch case语句,少延时程序,最好设置一个子程序不然太乱,可以参考谱中给的例程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实现现象: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-7。
注意事项: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,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reg5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sbit LSA=P2^2;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
u8 code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//显示0~F的值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e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函数,i=1时,大约延时10us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DigDisplay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,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4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5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5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6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1; break;//显示第7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smgduan[i];//发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 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     }
}

网友E:
延时很重要

网友F:
普中明明有例程的呀,你多试一下并消化就行了。

网友G(2020-11-03):
不用38译码器可以实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