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#include "eeprom52.h"这句单片机程序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9-04-29):
想请问大佬们一下#include "eeprom52.h"

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呢?有什么作用啊?

网友A:
单片机芯片内部的 E2PROM 头文件

网友B:
单片机片内存储器的功能操作头文件
存成eeprom52.h 。H试下吧,

#ifndef _EERPOM52_H_
#define _EEPROM52_H_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
#define nop() _nop_()

#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
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*/
sfr IAP_DATA = 0xC2; //Flash data register
sfr IAP_ADDRH = 0xC3; //Flash address HIGH
sfr IAP_ADDRL = 0xC4; //Flash address LOW
sfr IAP_CMD = 0xC5; //Flash command register
sfr IAP_TRIG = 0xC6; //Flash command trigger
sfr IAP_CONTR = 0xC7; //Flash control register
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command*/
#define CMD_IDLE 0 //Stand-By
#define CMD_READ 1 //Byte-Read
#define CMD_PROGRAM 2 //Byte-Program
#define CMD_ERASE 3 //Sector-Erase

/*Define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*/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0 //if SYSCLK<30MHz
#define ENABLE_IAP 0x81 //if SYSCLK<24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2 //if SYSCLK<20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3 //if SYSCLK<12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4 //if SYSCLK<6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5 //if SYSCLK<3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6 //if SYSCLK<2MHz
//#define ENABLE_IAP 0x87 //if SYSCLK<1MHz

//Start address for STC11/10xx EEPROM
//#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

//Start address for STC12C5A60S2 EEPROM
#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

void EEPROMDelay(uint8 n)
{
        uint16 x;

        while 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 =125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x--);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Idle();
* 功能 : 关闭IAP EEPROM编辑功能,安全操作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Idle()
{
        IAP_CONTR = 0; //Close IAP function
        IAP_CMD = 0; //Clear command to standby
        IAP_TRIG = 0; //Clear trigger register
        IAP_ADDRH = 0x80; //Data ptr point to non-EEPROM area
        IAP_ADDRL = 0; //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ReadByte(0x0000);
* 功能 : 读扇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8 IapReadByte(uint16 addr)
{
        uint8 dat; //Data buffer
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  IAP_CMD = CMD_READ; //Set ISP/IAP/EEPROM READ command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  nop();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  dat = IAP_DATA; //Read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  IapIdle(); //Close ISP/IAP/EEPROM function

        return dat; //Return Flash data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EraseSector(0x0000);
* 功能 : 扇区擦除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EraseSector(uint16 addr)
{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  IAP_CMD = CMD_ERASE; //Set ISP/IAP/EEPROM ERASE command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  nop();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  IapIdle(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ProgramByte(0x0000,data);
* 功能 : 扇区编辑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ProgramByte(uint16 addr, uint8 dat)
{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  IAP_CMD = CMD_PROGRAM; //Set ISP/IAP/EEPROM PROGRAM command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  IAP_DATA = dat; //Write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  nop();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  IapIdle(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ProgramWord(0x0000,data);
* 功能 : 十六位扇区编辑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apProgramWord(uint16 addr, uint16 dat)
{
        uint8 dat_L,dat_H;
        dat_L=dat;
        dat_H=dat >> 8;
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
        IAP_CMD = CMD_PROGRAM;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+0x0001;
        IAP_ADDRH = (addr+0x0001)>> 8;
        IAP_DATA = dat_H;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IapIdle();
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
        IAP_CMD = CMD_PROGRAM;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
        IAP_DATA = dat_L;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
        nop();
        IapIdle();
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* 名称 : IapReadWord(0x0000);
* 功能 : 读十六位扇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16 IapReadWord(uint16 addr)
{
        uint16 dat; //Data buffer
        uint8 dat_H,dat_L;
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  IAP_CMD = CMD_READ; //Set ISP/IAP/EEPROM READ command
        IAP_ADDRL = (addr+0x0001)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  IAP_ADDRH = (addr+0x0001) >> 8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  nop();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  dat_H = IAP_DATA; //Read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  IapIdle();

        IAP_CONTR = ENABLE_IAP; //Open IAP function, and set wait time
        IAP_CMD = CMD_READ; //Set ISP/IAP/EEPROM READ command
        IAP_ADDRL = addr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low
    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//Set ISP/IAP/EEPROM address high
        IAP_TRIG = 0x5a; //Send trigger command1 (0x5a)
        IAP_TRIG = 0xa5; //Send trigger command2 (0xa5)
        nop(); //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/IAP/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
        dat_L= IAP_DATA; //Read ISP/IAP/EEPROM data
        IapIdle(); //Close ISP/IAP/EEPROM function

        dat=(dat_H << 8)+dat_L;

        return dat; //Return Flash data
}
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