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实现通过单片机按键中断实现每次按键之后数据加二,再用数码显示管显示,但不...

楼主(2019-04-29):
#include <reg52.h>
LED_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disbuf[]={0x01,0x02,};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int j=0;
  for(i=time;i>0;i--)
  for(j=0;j<125;j++);
}
break_() interrupt 2
{
  int i,j;
        int m=0;
  m=m+2;
  i=m%10;
        j=m/10;
        if(j!=0)
  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 {
   P2=disbuf[j];
                P0=LED_[i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01;
          P0=LED_[i];
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P2=0x02;
          P0=LED_[i];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P0=0x3f;
  P2=0x01;
  EA=1;
  EX1=1;
  IE1=1;
  IT1=1;
while(1);
}

网友A:
看数码管办,AT 89 系列的 P0 口得接上拉电阻

网友B:
给你改好了。

#include <reg52.h>
code unsigned char LED_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code unsigned char disbuf[]={0xfe,0xfd};
unsigned char m;

void delay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    for(i=time;i>0;i--)
  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}

break_() interrupt 2
{
        m+=2;
        m%=100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bit j=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X1=1;
        IE1=1;
        IT1=1;
        m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disbu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_[m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disbuf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_[m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;
        }
}

楼主:
十分感谢你的指导,不过你帮我都改好了,我都懒得动脑子了,哈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你的指导,不过你帮我都改好了,我都懒得动脑子了,哈哈

程序虽然很简单,希望你能读懂。懒得动脑子乘早改行。入这行玩的就是动脑子。